[电源] 维修因进入不明生物烧毁的YANAI YN-1225K3-A监控摄像机电源,难道是蜗牛?

楼主(2025-06-08):
如题,摄像机无图像,经查是这个电源烧毁了,换上新的,旧的拆下研究一下,发现只是全桥整流处有烧的痕迹,测量其它处无异常,在侧面发现许多小圆颗粒,比小米还要小,不知是什么的卵,有点像是蜗牛。

看上去,保险已经烧掉了。

烧黑的地方,全桥整流处

底板也烧黑一片

抽出电线里一条细丝,把保险连接上

已经修复,带负载输出正常。

网友A:
蜗牛不会辛辛苦苦往这爬。

网友:
学习了,以前好多就丢了

网友:
学习了,以前好多都丢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蜗牛不会辛辛苦苦往这爬。

+1,而且直接短路保险不安全...

二○二五年六月八日

网友:
这个卵应该不是蜗牛,估计是其他小昆虫吧

网友:
飞蛾下的吧,蜗牛只喜欢潮湿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而且直接短路保险不安全...

没有直接短路,只是抽出多股电线里的细丝焊上去的,电流大了可以烧断,也可以起到保险作用。

网友:
桥堆没有炸,算好了,这个好小的桥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而且直接短路保险不安全...

用细铜丝代保险了

网友:
不会是蟑螂吧

网友:
应该是什么爬虫的卵,只有爬虫才会到处钻。

网友:
还好只是保险烧了

网友:
昆虫真是防不胜防

网友:
可能是虫子之类的

网友:
居然没有留下尸体

网友:
可能是什么小虫的子孙吧。

网友:
蜗牛爬不到这么高

网友:
这里面暖和,昆虫都喜欢

网友:
修好了又是一条好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