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PMC35-2菊水电源评测

楼主(2025-06-08):
以前老板顺宁要日本电子垃圾设备,不用国产新品。

这台电源我买了三台,都是好的,结果我折腾坏了两台。因为我拆了它,据说不拆不会坏。

不建议拆装日本的仪器,结构设计过于复杂,容易搞坏。

你能想到这个螺丝是怎样弄的吗?

电源精度极高,测量电压和电流就非常稳定,在四位半精度。吓人不?

巨大沉重的变压器

网友A:
你说的电流电压精度很高是什么意思?按你的说法只能说输出电压电流很稳定吧,通常所说的精度指的是显示的电压跟输出的电压一致性非常高。但就这小数点一位也看不出什么精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电流电压精度很高是什么意思?按你的说法只能说输出电压电流很稳定吧,通常所说的精度指的是显示的电 ...

一般用电源显示也就是看个大概,我说的是四位半的万用表不会跳。

网友B:
咋拆坏的不详细说说?

二○二五年六月八日

网友C:
小日子的东西不难拆,按照拆卸顺序来就行。
你这明显就是偷懒,不拆烂才是怪事。
不就是螺丝多几个的事儿,何苦呢?

网友D:
这玩意儿我有3台, 36-2  18-3  18-2 还有一台35-2+-双电压电源, 当年杭州电子市场110V的统货,1百到3百一台买来,最坏打算可以拆变压器,拆开后发现而跳线,直接可用于220V,经过小修和校准后一直用到现在,菊水东西可拆不坏,35-2双电压主板坏,到修复拆装有个十几次,没拆坏反而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日子的东西不难拆,按照拆卸顺序来就行。
你这明显就是偷懒,不拆烂才是怪事。
不就是螺丝多几个的事儿, ...

比较来说就是最难拆的,倒不是拆不了,是太繁琐了。拆到怀疑人生,想砸了。一定要严丝合缝而且很精细,差一点就装不进去,不能用任何蛮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咋拆坏的不详细说说?

倒不是拆坏,而是做各种测试,在里面调了电位器,结果炸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儿我有3台, 36-2  18-3  18-2 还有一台35-2+-双电压电源, 当年杭州电子市场110V的统货,1百到3百一台 ...

除了管子是不是运放坏了?

网友:
以前以为变压器的比较简单,后来发现开关电源的才简单,变压器的复杂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般用电源显示也就是看个大概,我说的是四位半的万用表不会跳。

不会跳代表的是稳定,不是说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跳代表的是稳定,不是说精度

嗯,不太严谨。呵呵,不过可以用万用表设定很精确的电压。毫伏级别,然后就稳定了。

网友:
菊水的电源设备,横河的电测设备,,在日本属于顶尖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电流电压精度很高是什么意思?按你的说法只能说输出电压电流很稳定吧,通常所说的精度指的是显示的电 ...

就单单只看小数点位数是看不出来精度的,线性电源必须从噪声、波纹上进行评价。

网友:
引用 楼主:
倒不是拆坏,而是做各种测试,在里面调了电位器,结果炸鸡了。

菊水电源好修,过限炸机,无非就是限流、半桥、控压控流MOS管和二极管,可能情况严重点就后端保护和防反灌电路。

网友:
求个原理图,我想研究下这个电源的工作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