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求助一下,万用表测量直流电压误差大的问题!

楼主:
一台自动万用表,直流电压测量误差大的问题。状态是交换正负极测量要比不交换前测量数值要小0.8伏左右。比如正常测量是3.0伏,这时交换表笔测量数值只有2.2左右。

网友:
建议:换另一牌子的表。

网友A:
型号图片发上来让大家看一看。最好有拆机图,一般万用表这种都是可以校准的,让不会修大神帮你参谋一下,告诉你怎么调。

网友:
3V差0.8V这个实在太恐怖,好的表一字不差,一般的表4V也就差个0.001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型号图片发上来让大家看一看。最好有拆机图,一般万用表这种都是可以校准的,让不会修大神帮你参谋一下,告 ...

反转误差如果换好的积分电容没改善,哪就是芯片问题了,就只能换表了,哪可能是由娘胎里带来的

网友:
赞成2楼的,直接换机好了

网友B:
台表还是手持表?首先检查供电,这么大的误差是不正常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台表还是手持表?首先检查供电,这么大的误差是不正常的

人家标题都标注手持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人家标题都标注手持表了

哦哦哦    没注意

网友:
漏液或者受潮了!

网友:
这个不好校准呀?!!!

网友:
3V差0.8V,这个误差有点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