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问大家这个U盘怎么量产?

楼主(2025-06-08):
如上图所示,下载了主流量产工具均无法识别。
在此,谢谢路过的朋友了!

网友A:
1.当量产工具不能正确认到FALSH型号时,但能认到FLASH ID,可以自行加载该FLASH ID
2.用户可以自行修改FLASH的配置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当量产工具不能正确认到FALSH型号时,但能认到FLASH ID,可以自行加载该FLASH ID
2.用户可以自行修改FLAS ...

谢谢回复!我已经拆解了,里面是一块黑塑料骗子

网友:
黑塑料可还行,真真骗法各不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