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解K-BOX HD-007地面波智能机顶盒(高清型)

楼主(2025-06-08):
宽有21CM

正面,电源开关,选择的按键,

背面的按口,天线输入,USB,HDMI,AV,DC5V

手感轻飘飘浮的重量,还可以有166克

不错的,关键部位加厚锡,加强散热

裸露的集成,

谢谢欣赏。

网友A:
浪费了这么大一个壳子。

网友:
东西好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浪费了这么大一个壳子。

+1,主要是做小了没B格...

二○二五年六月八日

网友:
太浪费空间

网友B:
地面波还有吗?公共汽车里早就没有电视啦!

网友:
外壳都是为了显示高大上,如果说厂家装B,它会说为了更好的散热!

网友C:
对这种机顶盒感兴趣,能讲一下使用效果吗?

网友:
技术在进步,卫星接收机都可以简化到这种地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这种机顶盒感兴趣,能讲一下使用效果吗?

这个可以免费看dtmb无线数字电视,很多地方都有信号,配外置的八木天线,特别适合乡下老人使用

网友:
好大的外壳

网友:
一斤蟹八两壳

网友D:
需要外置天线还是大锅

楼主:
引用 网友D:
需要外置天线还是大锅

需要外置天线的
天线帖:https://www.mydigit.cn/thread-527121-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浪费了这么大一个壳子。

那么多接口和实体按键,做小了也放不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地面波还有吗?公共汽车里早就没有电视啦!

有,这个是基础服务

网友:
纯粹是浪费空间

网友:
小身材大外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