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iPhone 8Plus无WIFI的维修

楼主(2025-06-08):
深圳前同事去天津工作了,8Plus去年底修过一次无WIFI,当时是芯片坏了引起

昨天刚收到寄的坏手机,开机查看无线局域网地址显示不适用,WIFI开关灰色点不了

再检查下手机外观,其实应该是摔过多次,屏角落早都裂开破损了

拆机,拆下主板

主板上手术台

拆下WIFI模块芯片

清洗干净焊油

来个显微镜下的特写,万用表对WIFI有用脚进行全面测试暂无开路问题

打上进口阿尔法焊油,重新焊回WIFI芯片

主板装壳里开机,WIFI信号出来啦,无线局域网地址也有了

重新贴好新的防水胶

内部再次清洁干净后装机,有的指纹印擦不掉了,忽略

开机测试各项功能正常,昨晚修好的

今天上午就准备寄回天津了,再看看WIFI信号

因为8P有个通病,摔后WIFI易产生断线或虚焊,那个位置有个螺丝孔,重摔就易产生强力拉扯产生线路问题,更严重的就是PCB焊盘断线,这次仅是摔虚了!
END

网友A:
这机子老当益壮,内存换大一点还能再战三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子老当益壮,内存换大一点还能再战三年

同事不愿意扩容,现在都在用安卓机了

网友:
又是考验焊工的时候

网友B:
准确无误的查找故障和焊接,修复了手机wifi 故障,专业、精密!

网友C:
这个我记得是老演员了,哈哈又来了,熟悉的面孔,不一样的故事

网友D:
我看抖音,有人在维修苹果手机的时候,可以在一个机器上检查手机的气密性,不知道这个气密性是什么东东,是不是手机的防水性能,楼主闲时给我们科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看抖音,有人在维修苹果手机的时候,可以在一个机器上检查手机的气密性,不知道这个气密性是什么东东,是 ...

气密性好的话,防水性能更好些,不是不进水,只是不易进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准确无误的查找故障和焊接,修复了手机wifi 故障,专业、精密!

欢迎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记得是老演员了,哈哈又来了,熟悉的面孔,不一样的故事

欢迎围观

网友E:
sean版经验丰富,手到病除,那个阿尔法的焊油比普通的焊油好在哪里?没用过这种高级的焊油

楼主:
引用 网友E:
sean版经验丰富,手到病除,那个阿尔法的焊油比普通的焊油好在哪里?没用过这种高级的焊油 ...

不导电,易焊接,光亮等

楼主:
引用 网友E:
sean版经验丰富,手到病除,那个阿尔法的焊油比普通的焊油好在哪里?没用过这种高级的焊油 ...

焊锡是日本千住的

网友F:
我一台8P/256G,给我老爸一直用到现在,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一台8P/256G,给我老爸一直用到现在,很好。

老年人用这些老款的iPhone挺好,还不担心有流氓软件自动安装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年人用这些老款的iPhone挺好,还不担心有流氓软件自动安装的问题

对,就是这个问题。老爸他们战友群里经常有人发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他又喜欢点。得经常清理,换了苹果,安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分享,维修帖

欢迎围观!!

网友:
手机是个精密的东西,经不起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