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陶炉突然坏了 拆下主板看看

楼主(2025-06-08):
去年冬天买的电陶炉突然坏了,故障表现:用完炉子按开关键关闭加热,炉子却仍在小功率持续加热(大概7-800瓦的功率,炉盘微红)散热风扇一直转,只有拔插头才行。厂家寄来一块新主板换上好了,旧主板拆下测了一下,两个可控硅是好的,二极管三极管也是好的,不知道是啥情况,拍张照片吧。

网友A:
这么良心,ic居然有插座,可以考虑先对掉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良心,ic居然有插座,可以考虑先对掉一下试试

啥对调呢?炉丝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啥对调呢?炉丝吗

ic啊,先对调一下ic,这种控制失灵不是ic本身问题就是ic的供电出了问题,有的好的板子做对比,这个应该很容易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啊,先对调一下ic,这种控制失灵不是ic本身问题就是ic的供电出了问题,有的好的板子做对比,这个应该很 ...

新板子的那个ic是直接焊在主板上的

网友:
这功率怪大的吧,居然要两个可控硅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板子的那个ic是直接焊在主板上的

厂家有良心,但不多

网友:
质量看起来还是不错的

网友:
小功率持续加热,说明可控硅还是处于导通状态

网友B:
用了两个可控硅,是不是其中一个击穿了导致一直加热?检查一下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C:
电陶炉和电炉子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了两个可控硅,是不是其中一个击穿了导致一直加热?检查一下看看就知道了 ...

可控硅测了是好的,也可能只是表面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陶炉和电炉子有什么区别?

电陶炉比普通电炉子热效率更高,而且功率可调,有定时功能,炉面干净整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控硅测了是好的,也可能只是表面好

拆下来给A1 A2脚通电串个灯泡看看亮不亮

网友D:
厂家寄来的新主板是免费的吗?

网友E:
厂家良心了,还寄主板给客户,不都是将坏机寄回厂里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下来给A1 A2脚通电串个灯泡看看亮不亮

可控硅的原理我需要重温,忘得一干二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厂家寄来的新主板是免费的吗?

是的,才用了不到半年,还在保修期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厂家良心了,还寄主板给客户,不都是将坏机寄回厂里修吗?

是我要求的,我说我自己会换,这样操作双方都省事,卖家也愿意这样

网友:
可调功率,定时方便。这个是做到了。我理解热效率应该一样或者略微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