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防潮好工具,泡沫棉

楼主(2025-06-08):
我又买了一个大的箱子,把探头放进去,毕竟这个太贵了,也不常用。

但是泡沫怎么切割真是费尽心思,最后割成这样子。不满意,但是没有了,只能讲究用了。

泡沫棉有一定防潮功能,上次打开一个仪器箱子发现十几年的仪表很亮。所以应该是泡沫绵的功能。

泰克原装就是纸盒泡沫绵,这个包装防潮效果更好。可是没有高级感觉。所以我买了这个塑料箱子,唯一烦心事怕它有毒,放远点。

网友:
嗯,虽然挖孔手工有待改进,但总体还算工整,好评!

网友:
泡沫棉主要是防震动和碰撞。

网友A:
没听说这种海绵能吸潮,多是防震动和碰撞的,倒是小袋子装的颗粒状的吸潮剂来的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听说这种海绵能吸潮,多是防震动和碰撞的,倒是小袋子装的颗粒状的吸潮剂来的靠谱。 ...

作用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点的,海棉起码占用了一部分空间,湿气就少一点点空间,还有盒子阻隔一下,总比没有的好,不过防潮还是加入防潮剂+密封来得彻底

网友:
感觉不太能防潮吧

网友B:
我的单反放相机包里扔衣柜七八年,现在里面的光学部分起霉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单反放相机包里扔衣柜七八年,现在里面的光学部分起霉点

光学仪器类,相机,望远镜,显微镜等,储藏时不能长时间不动,起码每个月翻动一次,变换一下放置方向,使得霉菌不能长时间停留在一个位置。减少生霉的机会。手头上经常使用的反而极少生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单反放相机包里扔衣柜七八年,现在里面的光学部分起霉点

我的也是全坏了。没动它。防潮箱被家里老人拔了省电。说还要打人。所以人真的很不一样。无需理解。

网友:
数字表出厂带手提箱的很少,
但指针表,几十元的南京MF47,
出厂就带一个手提箱,里面也是泡棉
还用丝带把表捆在海绵上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22058-1-1.html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单反放相机包里扔衣柜七八年,现在里面的光学部分起霉点

珠三角,不用两年就得霉............

网友:
没必要,天天摆桌子上抚摸,装起来还怎么摸

网友:
引用 网友C:
珠三角,不用两年就得霉............

长三角的表示:俺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