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子元器件收纳,各显神通

楼主(2025-06-08):
玩电子,慢慢会遇到大量的元件收纳,看到别人分享的收纳方式,就此来水一贴坛友们收纳的独特创意吧

别人的试管,这是离心管吗?淘宝没搜到带顶部标签的,看着挺好用的

标准的元件盒

偶然有人推荐丝锥盒子,用到现在,还算整整齐齐

看看你的

网友A:
我买回来排好后,直接用根铜线穿起来就完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是小袋子装的,最后就是乱七八糟。。。

小袋子装盒子里面就不会乱,我全0805的系列电阻电容,早年买的抽屉工元件盒,一个盒子就装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袋子装盒子里面就不会乱,我全0805的系列电阻电容,早年买的抽屉工元件盒,一个盒子就装下

看来我的存储方式不对,我就是用这种买牛奶送的箱子塞。。。。

网友:
我这样装每个盒子阻值排序都是1-9.1。这样刚好是一个标准阻值分布。6个盒子分别1R-9.1R;10R-91R;100R-910R;1K-9.1K;10K-91K;100K-910K。MΩ的少用,直接密封袋装了,不浪费盒子。

网友:
首先,以下只是个人少量随便玩玩

元器件的话用相同规格静电袋(全部编号并打印标签)然后装盒

0603及以上贴片阻容用离心管(别人也有用冻存管的,我用离心管只是因为便宜),0402及以下的装阻容本

其他连接器 电感 开关等也用相同规格自封袋(全部编号)然后装盒

再零碎一点的不常用的连接器等和懒得收拾的也都分类装立创飞机盒里

以上所有都配有Excel库存表格,普通表格,按种类分页(元器件按元件类别排序方便查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怎么能打印的这么好,圆的整张贴纸排序号再统一打印?

分享一下排版吧

离心管的圆贴纸是德佟的小热敏打印机打的,因为小,所以只塞得进双排,模板的话是在它的软件里手搓的(图上的圆不参与打印,只用来参考位置),每个数值都是独立的元素,可以手动修改,也可以表格批量导入,其他的软件没用过所以就不太懂了

网友D:
我们只有一大堆乱七八糟的垃圾

网友:
楼主用心了,我没有那么好的耐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只有一大堆乱七八糟的垃圾

插件整理乱七八糟的,但是自从开始用贴片元件,一袋袋塞一起没法找

网友:
5S整理整顿,做得真好

网友E:
还有0402的,这看得清么?

二○二五年六月八日

网友:
目前还是一堆乱七八糟的,放大盒子里,确实不好找

网友F:
引用 楼主:
插件整理乱七八糟的,但是自从开始用贴片元件,一袋袋塞一起没法找

没用的,你这种整理类似于公家单位,应付检查是可以的,但对于个人使用来说没什么用,只能说现在看起来很整齐,等世间一长,东翻西找的,自然还是会乱了的。何况根本理不全那么多的型号那么多封装,所以最终我是不整理也不买零件存着,到用到了直接废板子上拆,真没有花几毛钱网上买,也不买多,应付完就完事。省的白费力气整理,最后白费力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回来排好后,直接用根铜线穿起来就完事

头回见,不会走丢,不过找起来要翻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用的,你这种整理类似于公家单位,应付检查是可以的,但对于个人使用来说没什么用,只能说现在看起来很 ...

不敢苟同,我现在用着还挺好,拆废板找元件半天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0402的,这看得清么?

0603合适,0402确实太小

网友G:
如果是有大量SMD拆机件  试管是个好办法
那种小方盒其实不实用

玩电子  要管理的东西多了去了,各种端子、接插件。。
茶各种螺丝规格   可能就二三十种

即便这样  平时要么不玩,一玩肯定就埋汰开了

网友:
微动收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是有大量SMD拆机件  试管是个好办法
那种小方盒其实不实用

小管子同感,各种接插件放立创盒子

楼主:
就是袋子多了就很烦,放多格元件盒也还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管子同感,各种接插件放立创盒子

立创盒子  结实是优点, 但也有和透明塑料盒无法比拟的劣势

我是把平时买过的便当盒子洗干净利用起来,也环保

当然立创盒子也在用   一个不少

网友C:
我是小袋子装的,最后就是乱七八糟。。。

网友:
引用 楼主:
0603合适,0402确实太小

0603都不太好焊,0805挺好...

二○二五年六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