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威克士WX852多功能汽车应急启动电源拆解

楼主(2025-06-08):
多功能应急启动电源,买来闲置10多年,昨天电瓶没电,把这玩意充满电试试看,竟然一把打着火,有点意外。这玩意外壳是类肤质涂层,早就发粘,本想扔了,既然能用,那就留着呗,顺便拆开看看。

总体就这几块

参数

主板正面,肉很多

主板北面,无肉

电池三围

电瓶鳄鱼夹及配套线组

那么问题来了,这里面是啥电池?这个尺寸瞬时能输出400A电流???

网友:
高倍率电芯,淘宝上还像最高的60倍,输出不了400安吧,放了十年了还好用,质量真好

网友:
高倍率动力电池么

网友A:
不就是航模电池么?  循环寿命换高倍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就是航模电池么?  循环寿命换高倍率

循环寿命最不要担心,总共也没循环5次,主要怀疑这体积是否能输出12V 400A电流?

网友:
工具看着挺不错

网友:
应该是直接并接在原车电瓶上的吧,这样不需要提供400A的电流,只需要辅助原车电瓶即可

网友:
放了十年还能用,真不错

网友:
启动电源感觉还是超级电容靠谱点,虽然体积大了点。

网友:
这是展示套装螺丝刀吗?!!!

网友:
400A电流很难达到吧

网友B:
航模动力电池组,要3.7v单体电压半电保存,满电容易鼓。小汽车启动还行,大的直接带不动,要蓄电池储能。

网友:
作案工具看着不错

网友:
400a,那夹子也吃不住,那点线也吃不住。
应该是这货给电池充了点电进去,然后搀扶着摇摇欲坠的电池一起蓄力完成动作。

网友:
10年没鼓包,质量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航模动力电池组,要3.7v单体电压半电保存,满电容易鼓。小汽车启动还行,大的直接带不动,要蓄电池储能。 ...

准备洗干净涂层,放到半电保存,希望下次还能用。

网友:
对工具有点兴趣,识图搜了下同款,一看价格,兴趣全无

楼主:
还有个问题请教大家,这个应急电源配个点焊板,能点焊电池么???

网友:
小车也不需要400a电流,一般2.0排量汽油机的起动机超不过1.2kw  所需电流也就是100a左右,峰值可能到300a 。这个电池体积这么小,必须是大c数的动力电,可能还是全极耳的。

大品牌的质量还是靠谱的。

网友:
做工不错,这玩意给电瓶过点电,再打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