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终於解决 fluke 17b 电阻档短接,底数大的问题

楼主(2025-06-08):
我的 fluke 17b 电池漏液后,
腐蚀了主板部分铜箔及电池弹片,
虽然参照图纸,修复好主板,
但电阻档短接,底数高达 63 欧姆,
且小数点后一位数字,
始终乱跳,不能稳定下来,
后来,在网上偶然查到一份资料,
说是主板內部的多层板,
经由过孔,被电池漏液腐蚀到了,
产生内部线路有漏电现象所致,
该资料并且提供了解决方法,
我抱着 "死表当活表医" 的心态,
实践后,真的解决了多层板内部线路漏电的问题.
修复方法 :
1. 准备好材料 :
    保鲜密封盒一个
    纯度 95% 的酒精一瓶

2. 把万用表主板拆卸下来

3. 将酒精倒入保鲜密封盒內,
    酒精液体高度约 0.5 公分,
    以能淹没整个主板PCB为主,
    然后放入万用表主板,
    盖好密封盖,
    放入冰箱冷藏室,

4. 经过 24 小时后,
   取出密封盒內的主板,
   用电吹风热风吹,
   烘干主板后,
   即可解决多层板内部线路漏电的问题了.

网友A:
祝贺,把死表医成好表了。但是盖好密封盖,  为什么要放入冰箱冷藏室,室温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祝贺,把死表医成好表了。但是盖好密封盖,  为什么要放入冰箱冷藏室,室温可以吗? ...

因为现在天热,
怕密封盒不嚴,
酒精会蒸发掉,
冷藏室低温,
会降低酒精蒸发速度。

网友B:
fluke的板子看着漂亮,但是一旦漏液渗入板子内部,基本上无解,就算当时搞好了,过后受潮还是会反复,就跟风湿病一样

网友C:
用超波清洗机可以搞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超波清洗机可以搞定吗?

我没有超波清洗机,
无法测试,
所以不知道呀。

网友:
找到对症的秘方了,

网友:
看了下,我12e++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D:
还得复发,终极解决办法是动手术飞线

网友E:
修好能用就行呀!!!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修好能用就行呀!!!

用煤气灶烧水拿哇哈哈之类的矿泉水煮下更好,我有块表就是这样解决电路板漏液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得复发,终极解决办法是动手术飞线

希望不会复发,
过段时间,
我再来回复,
看看结果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B:
fluke的板子看着漂亮,但是一旦漏液渗入板子内部,基本上无解,就算当时搞好了,过后受潮还是会反复,就跟 ...

这么神奇吗?用酒精+超声波感觉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得复发,终极解决办法是动手术飞线

还是搬板靠谱

网友:
原来还是要放冰箱才行啊,泡酒精注意把蜂鸣器拆下来,有的蜂鸣器泡酒精会坏

网友G:
别想了,快的话 1-2 周,慢的话1-3 个月会复发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别想了,快的话 1-2 周,慢的话1-3 个月会复发

好的,
那我9月份,
再来回复,
报告结果,
是怎么样?

网友:
清洁完后用硅油擦一遍可以防潮。

网友:
引用 楼主:
希望不会复发,
过段时间,
我再来回复,

明年春天不复发,就证明修复好了。现在盛夏了,还有2个多月立秋,已经不怎么潮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煤气灶烧水拿哇哈哈之类的矿泉水煮下更好,我有块表就是这样解决电路板漏液的问题 ...

对滴,到时侯牛屎都蒸没了,变成硬芯,电解电容都蒸怀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