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 破解不了这个压力传感器,维修头疼

楼主(2025-06-08):
某日子的产品上,有个压力传感器,不知型号,无法维修,太狠了,外面没有一个有用的文字信息。
求助万能的论坛,谁要是可以帮助我找到型号或者电气参数,请提条件。

网友A:
直接换个国产兼容的不香?

二○二五年六月八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个国产兼容的不香?

想啊,不知道哪个可以兼容,外围信息一概没有啊。

网友:
也许是vR1ⅤR2不良,试试

网友B:
电源线是4根吗?我在厂里,拆下的4-20ma的很多,结构和这个很像。但是2线的。

网友:
有电源正负,剩下两根信号反馈,就是很正常的4线传感器,随便找一个代换一下试试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线是4根吗?我在厂里,拆下的4-20ma的很多,结构和这个很像。但是2线的。 ...

是3线的,应该不是4-20mA输出。谢谢

楼主:
上电直流12V,红+12V, 黑0V. 绿色在0-10V间摆动,估计是0-10V 输出,接下来找一个类似的试试看

网友C:
这个一般不会坏,坏了直接换,拆了基本修不好,主要是超压容易损伤膜片,膜片破了就废了。直接换国产替代就行。看看原来的量程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一般不会坏,坏了直接换,拆了基本修不好,主要是超压容易损伤膜片,膜片破了就废了。直接换国产替代就 ...

谢谢指导,现在就是在研究他的量程

网友D(2025-07-17):
右下角的R7是击穿了吗

网友:
直接换吧,就不想让你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右下角的R7是击穿了吗

打算上压力测试一下,看看是什么量程。

网友:
单位的东西有啥好修的,吃力不计好的事
买新的又不用自己花钱
直接买个同型号的不可以吗
买不到直接其他型号替代了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线是4根吗?我在厂里,拆下的4-20ma的很多,结构和这个很像。但是2线的。 ...

是3根线,0-10V的输出。

网友:
顶面icl7660电压翻转芯片,估计底面也有原件,需要拆出来测判断故障

网友(2025-08-29):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现在就是在研究他的量程

用信号发生器,直接接到原来的回路,负极接黑线,正极接原来绿线的位置,红线不要接,看看10V的时候显示多少压力就知道量程了。

网友E:
拆出来看看全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拆出来看看全貌呀

在办公室里,手边没有照片。运气比较好,总算搞懂了,是1-5V输出,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