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v10ah充电器内置到电动车上解决振动防水和散热

楼主(2025-06-08):
48v10ah充电器内置到电动车上。

网上买了个金属外壳的48v10ah充电器,无虚标,计划内置到电动车上,需要解决的问题。
1,电动车振动较大,需要解决颠簸可能引起的松动。
2,防水问题。
3,防止自放电问题。
解决办法。
1,振动,所有的散热片和电容还有主变底部加了AB胶固定。
2,防水,买了三防漆,安装前刷了三遍。
3,自放电,充电器本身带防止反接保护和继电器控制输出,如果充电器不接入220v,继电器是不会吸合的,输出可以放心并接在电池上。
4,散热问题,原装的风扇找个位置打孔安装,抽风的形式。
5,原来带一个充电和电量指示,切下来,开孔,用硅胶固定。
充电指示只管。

在说一下为什么选择10a充电器,10a充电器满载功率在500瓦左右,我的电池是30ah的。很多外面的插听说有功率限制,这样500瓦左右刚好在功率限制的第一档。

1元钱一小时,正常买两元钱就可以满速500瓦充2小时,相当于2小时充1度电。电池是48*30=1440瓦时,电池是1.4度电。

楼主:
这个充电器感觉做工还可以,原来是铝合金外壳的。

如果带外壳电动车前面是放不下的,只好把电路板拆出来安装。
拼夕夕家买的,85元到手。保护比较齐备,10ah500功率满载长时间也就温热。

网友:
怼一个折叠雨棚,装上半柔性太阳能板,一年回本。

网友:
被偷充电器几次,我是直接把充电器放车头里,只接出来指示灯

网友A:
输出继电器功率小了点,长期使用有隐患。下大雨了雨水会不会通过风扇流到内部线路?其实可以内置风扇对功率管进行吹风降温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继电器功率小了点,长期使用有隐患。下大雨了雨水会不会通过风扇流到内部线路?其实可以内置风扇对功率 ...

继电器是25a的,空调的40a继电器也就比这个大一点。
刷了三层三防漆,这个面板是倾斜的,一般的下雨流不到内部,
使用一段时间看看。有车棚,一般都是放车棚里面。
住楼上,以前都是提电池回家充电,现在电池不让进电梯,所以就把充电器内置。

自己刷的三防漆自己放心,而且电容主变都用AB胶加固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充电器感觉做工还可以,原来是铝合金外壳的。

如果带外壳电动车前面是放不下的,只好把电路板拆出来安 ...

买铝外壳又不用,干吗不买塑壳的?

网友C:
风扇开的那个洞下雨会进水吧?

二○二五年六月八日

网友D:
不建议,往往火灾就是这样改装引起的,都是易燃塑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铝外壳又不用,干吗不买塑壳的?

塑壳的做工差一点,金属壳得都是500瓦倒1000瓦,一个造型。一个版型,也就是500瓦开始用大板设计,各项设计控制闪热片都比较大。自己在家里用也就是温热。余度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建议,往往火灾就是这样改装引起的,都是易燃塑料

怎么说呢?懂得人都会考虑各种,而且不是简单随便连接,有底蕴的人从线材的选择,发热的考虑,各种保护情况,过载的情况都会考虑到。

如果水平不行动手能力也不行,当然这样照葫芦画瓢会很危险。

你要小心啊,生活中的危险无处不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风扇开的那个洞下雨会进水吧?

看看情况吧。
面板是斜的,风扇已经涂了硅胶,风扇是无刷的。水进去也会在重力下往下流,从底壳流出去,引线在斜上方,电路板刷了三层三防漆。
电路板输入端有保险,有短路保护。输出有短路保护,过载保护。
有车棚,
后面考虑加个风扇防水罩。

网友D:
引用 楼主:
怎么说呢?懂得人都会考虑各种,而且不是简单随便连接,有底蕴的人从线材的选择,发热的考虑,各种保护情 ...

只是提个建议而已,安全是你自己的事,国家是禁止电动车内置充电器的,就是考虑安全方面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是提个建议而已,安全是你自己的事,国家是禁止电动车内置充电器的,就是考虑安全方面的问题

你要搬规定那就没得说了,自己为自己安全负责吧。

街上小区那么多普通人把充电器随便放在车上,下雨也是,接线的地方都掉皮了,将就着用,老百姓从自己家拉个接线板,随便套个塑料瓶,五金店随便买的便宜排插,铝线。到处都是隐患。老百姓不懂电,很随便对待。安全意识不高才是本质。

好的设计好的产品加上好的安全意识,是可以杜绝不安全事故发生的。

网友:
之前有个充电器放车上,好像就是震坏了
不知道都哪些元件怕震动需要加胶固定

网友:
不担心进水的问题吗?

网友:
220伏电压连接到车上不安全,漏电、起火的问题不能杜绝。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继电器是25a的,空调的40a继电器也就比这个大一点。
刷了三层三防漆,这个面板是倾斜的,一般的下雨流不 ...

14VDC/25A是负载触点参数,外壳图片看不清,产品型号是71V/10A?

网友:
看风扇是向外排风的,没看到进风的地方,建议做一次试验,在充电功率较大的时候,打开壳子看看散热器的温度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VDC/25A是负载触点参数,外壳图片看不清,产品型号是71V/10A?

但是他也标了250vac 8a,也就是250v交流可以8a,14vdc 25a,
先观察一段时间吧。
装前已经考虑了,本来就考虑只有220v交流输入才会接通输出,所以也提前采购了几个空调用30a的继电器,后来研究了发现自带防反接,不输入220v不会接通输出。所以计划另外加装的继电器就没用上。
不过已经买了,看看实际效果。会出啥问题呢?250v交流也可以8a,而正常直流过25a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