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解飞利浦迷你筋膜枪PPM3102G

楼主(2025-06-08):
由于充电口的橡胶塞断了,在机身里面的残余橡胶卡在里面导致电机无法工作,只能拆了.

先吹暖拆底部按钮部分的白色透光塑料件,用薄刀片撬开,可以尽量做到微痕.
机身两侧的黑色橡胶吹暖后也撬开(开始也没撕裂的,但撬塑料壳的时候无可避免地断裂的)
然后沿缝隙撬开卡扣..

网友:
谢谢分享~这玩意看起来做工不错

网友:
无刷电机,外壳卡扣可真不少

网友:
无刷的不错,电池是12V吗?

网友:
主打一个无刷电机

网友:
除了拆卸不便,内部用料看起来很不错。

网友A:
用料比振动马达好,强磁无刷电机,曲轴曲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料比振动马达好,强磁无刷电机,曲轴曲柄。

它有压力感应,冲击深度也大.用过几款筋膜枪,感觉这个好一点,不过官方价格也是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