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自家的海信37K11换开关(25/06/08)

楼主(2025-06-08):
自己家的电视是在端午假的最后一天早晨坏的,孩子想看电视,打开插排开关,结果电视没动静(头晚上还正常看了),正常是电视上的指示灯亮起,我说不用慌,我以为是机械开关接触不良,开关一次后,发出轻微兹拉声,不正常,赶快关机。这周末有空决定修一修,故障应该很简单的,就是换个开关,说干就干。

用餐桌当作临时工作台,拆解没啥技术含量,略过

看到开关第一眼就知道自己判断是对的。

这是我之前换过,2008年买来后一直是用机子上的开关关电视,大约2年(具体忘了)机械开关坏了,按不动了,我自己买了开关换的,那是第一次修液晶电视,这种是船型开关,换后怕再用不久就改为用插排做开关,这个永久在通档上。现在的电视都没有机械开关了,改为软开关了。

相当惨烈

把下面的塑料也烤化了

线序是1-3,2-4对应,焊接没有啥技术含量。

好像是之前用红包撸的开关,终于有用武之地了

完美修复,开心,省下至少50元吧。
========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败家娘们:老娘本来想换新的...

二○二五年六月八日

网友:
这都烧糊了?感觉挺危险啊

网友A:
红包开关用不住,虚连对电视不好

网友B:
烧坏的开关应该是换上的时候触点的接触电阻就不小了。

既然用插排做开关了,也可以把电视机的开关直接短路了,避免再烧开关。

网友:
这开关这么吧顶用?

网友:
开关能烧成这样肯定是虚接造成的

网友:
原来开关也会烧啊

网友:
电视拆机不易,换好点的开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包开关用不住,虚连对电视不好

坏的这个是在卖配件的实体店买的,当时2010年左右还没有网购呢,新换的是用红包在网上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烧坏的开关应该是换上的时候触点的接触电阻就不小了。

既然用插排做开关了,也可以把电视机的开关直接短路 ...

不知道是配件质量太差还是我的手艺不精,在焊接时加热时间太长导致塑料件变形使电阻变大。按说像这种开关件用插头比较好避免焊接时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