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铝电机的洗衣机放卫生间是否容易坏电机?

楼主:
沒用过铝电机特来请教。

看这视频说铝线电机坏他见过好多https://haokan.baidu.com/v?pd=wisenatural&vid=9070992177159902061

网友:
其实问题不大

网友:
我之前买了一个铝线电机洗衣机,交流电机,用了三年每天大概使用2次到3次,放在浴室几乎每天地面都有水,坏了后自己在某宝买了一铜线电机,线径都没有铝线的三分之一大也用了快一年了,之前用热成像看过洗完一次衣服大概48分钟,电机温度有80多度

网友:
电机没事,绝缘层保护着,没人动他。电线就不行折来折去的容易氧化,发白断层

网友:
现在估计基本上都是铝的了

网友:
设计的就这工作环境

网友:
铝线接头处非常容易氧化  被漆覆盖的地方没有问题

网友:
5楼说的是现实问题,现在还能否买上铜线电机的洗衣机。

网友:
铝电机还是温带的地方用,在亚热带用,就算不烧坏,也会因热胀冷缩导致接口处损坏,所以个人认为铝电机在南方不耐用。

网友:
应该问题不大呀!!!

网友:
铝线易氧化,就粉了

网友:
环境不潮湿就没事

网友:
卫生间的环境潮湿,是比干燥的环境要容易出现问题。

网友:
出口的电机大都是铜线的,现在国人用的大部分是铜包铝线或者是铝线,没外人,凑合着用,便宜的好商品。

网友:
现在为了降低成本大多都是铝电机

网友:
肯定有影响,坏了继续换新

网友:
以前有个小小神童,卫生间一年就电路板不灵了。拆开看,电路灌胶的,阳台吹了一周又好了。刚过保,主轴抱死完蛋............

网友:
现在基本都是铝电机了。。。电器最忌讳是长期不用,,,谢谢分享

网友A:
我家的放卫生间好像快七年了,潮湿环境先坏了支撑脚,前年坏了主板,去年年坏了离合,去年干脆趁有国补换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的放卫生间好像快七年了,潮湿环境先坏了支撑脚,前年坏了主板,去年年坏了离合,去年干脆趁有国补换新 ...

七年多了,那你的肯定是铜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