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无聊,做了一个工频逆变器玩玩

楼主:
无聊,做了一个工频逆变器玩玩

无聊,做了一个逆变器玩玩。
一开始做的时候,发现用12伏双或者单转220v的变压器无论怎么样,电压都上不去,卡在110v,可调电阻调到最大也是

后来在淘宝上面逛了一圈才知道。
如果是专用逆变的工频变压器可以直接用12v
建议工频普通变压器
12V供电用单工频6v转220V变压器
24V供电用单工频12v转220V变压器

36V供电用单工频18v转220V变压器

48V供电用单工频24v转220V变压器

没有太专业的工具,所以只能测电压和频率了,没有太专业的工具,所以只能测电压和频率了

做多了六片,有需要的话可以出售给你们

网友:
做那么多个啊,打板那么多

网友A:
12v电池工频变压器的UPS  输入220v  次级就只有7v左右的电压

网友:
以前单位淘汰了十个UPS,是早期那种货真价实的工频逆变器,小的几十斤,大的搬不动,想拿一个拆开玩的,结果全被收废品的捡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电池工频变压器的UPS  输入220v  次级就只有7v左右的电压

所以说只有一半电压

网友B:
40S锂电,120-168V的话,有没有好的方案呢。

网友C:
变压器只需要单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S锂电,120-168V的话,有没有好的方案呢。

你这个不高不低的,没法整,如果高到320v~380V的话直接用逆变器的后级就行了。120v好像有方案,但是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只需要单电压的?

是的

网友:
貌似转换效率不高。

网友:
代载能力咋样,

网友:
感觉还是工频的逆变器耐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