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怎么也想不到的老年代步车充电机输出电压一闪一闪故障

楼主:
今天维修一个老年代步车充电器/全智能修复型充电机,故障现象为无反应,初步检查为IGBT功率对管和G极保护二极管击穿,代换故障原件后,出现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现象,故障原因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后边详述)。

内部结构一侧

内部结构另一侧

300V整流滤波电容

顶视图

取出主板看到两个巨大的散热器

主板上的控制小板,初级主控芯片为UC3844,取掉两个IGBT功率管,接上保险后测7脚电压为10.6V到14.2V波动电压(辅助电源未工作的原因),在7脚外加17V电压,测4脚有锯齿波,6脚有方波(需将3脚接地)。

小板特写

小板上的单片机,无丝印,推断型号为STC15F204A。用于充满和浮充显示及切换控制。

小板在灯光下的透视图

小板背面

其中一个驱动对管

另一个驱动对管

为小板单片机供电的78L05三端稳压器(通过面板开关控制)

LM358用于充满及浮充电压检测

用于风扇电压半波整流

对风扇驱动12V电压稳压

整流桥堆型号为CBJ2510

IGBT驱动对管型号为K30H603

次级整流半桥

过热保护器

原来设计有一个继电器

针对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的故障(电源指示灯接在UC3844供电辅助电源端),对UC3844供电辅助电源及反馈电路所有原件进行检测均正常。在输出端外加一个比额定输出高的电压,能够看到UC3844的6脚方波消失,说明反馈电路的光耦和TL431等原件均正常,维修陷入困境。发现取掉UC3844供电辅助电源整流后两个并联的稳压二极管(上图标42的两个1N4742稳压管,实测稳压值11.6V),在输出端口接上100W灯泡的假负载,输出电压稳定在58.3V,电源指示灯不再一闪一闪。再实测UC3844供电辅助电源整流滤波后的电压为14.6V。

备注:经验证,接上UC3844供电辅助电源整流滤波后的两个稳压二极管或者取掉100W灯泡假负载,主输出电压和UC3844供电辅助电源输出电压均会波动,造成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解释不清是什么原因!

主板背面

散热风扇

网友:
这种电路看到头都大

网友:
带小板的,反而不好修理。

网友:
是不是某个电容损坏了

网友:
发现取掉UC3844供电辅助电源整流后两个并联的稳压二极管(上图标42的两个1N4742稳压管,实测稳压值11.6V),在输出端口接上100W灯泡的假负载,输出电压稳定在58.3V,电源指示灯不再一闪一闪。再实测UC3844供电辅助电源整流滤波后的电压为14.6V。

从以上情况看,把稳压值11.6V的稳压二极管换成14.6V试试!

网友:
全智能修复型充电机,,,修复电池??。。谢谢分享

网友A:
可以再顺着电源指示灯(应该是红色LED)反推测量检查相关元件,另外还要查功率IGBT的驱动,IGBT击穿经常导致G极驱动电路损坏,特别是驱动管软击穿,不易测出故障。有对管,看上去像推挽驱动电路,那就重点查推挽对管或直接换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再顺着电源指示灯(应该是红色LED)反推测量检查相关元件,另外还要查功率IGBT的驱动,IGBT击穿经常导 ...

谢谢提醒!用示波器检查IGBT的G极方波波形很完美,推动管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
这个可能要查过流,过压保护电路。

网友B:
抖音刷到一个类似的故障,不接负载灯就闪,接上负载一切正常,他认为人家设计就是这样。

网友C:
我觉得是稳压二极管性能劣化,替换新的试试,两个并联是为了确保散热和稳定,但容易造成其中一只加速老化,除非特挑两只参数完全一致的。先换新稳压管试试,12伏的实测11伏了应该是坏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是稳压二极管性能劣化,替换新的试试,两个并联是为了确保散热和稳定,但容易造成其中一只加速老化, ...

代换新的稳压二极管还是不行,看了大多数3842原理图,辅助电源都没有设计稳压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抖音刷到一个类似的故障,不接负载灯就闪,接上负载一切正常,他认为人家设计就是这样。 ...

这个电源采用K30H603,功率应该不小,次级仅有一个滤波电容,试机时负载太轻了,所以需要加上假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