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用电脑显示器看电视,HDMI to VGA转换器拆解

楼主(2025-06-08):
用闲置电脑显示器看电视

才买来不到一个星期,有一个声道不响,补焊这里

75寸创维电视机,100瓦左右,21寸旧显示器25瓦

网友A:
亮度不够色彩不够灰度不够,与电视比差远了

网友:
放床头,或办公台还行,放客厅就显小了。

网友:
只是为了省电?

楼主:
以前在电脑城买了一个电视盒,搬家当废品卖了

网友:
看电视还怕费电,,,,,按这理,,电视是越小越好

小电视只合个人,,,

网友:
一个人坐的近点儿看,哈哈哈哈,效果是不一样的!

网友:
灰常滴不习惯!

网友:
清晰度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亮度不够色彩不够灰度不够,与电视比差远了

+1,是这个理,不过的确能省点电...

二○二五年六月八日

网友:
有个显示器两个接口,一个接电脑,一个接机顶盒。开哪个显示器会自动检测接口,就是音频用了个手动切换。就新鲜了几天,机顶盒就不看了。

网友:
动手能力强。那大电视开始吃灰到春节集体看再开了。

网友:
我也买一个19寸的显示器不能用

网友:
以前买过一个,现在不知道塞哪了。

网友:
幸亏自己会修

网友:
有过同款产品

网友:
转换后  信号有损失嘛

网友:
电脑显示器连接线有些长,信号输出会有衰减。

网友:
偶尔应急用用还可以,长期的用。。。。。貌似没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