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40大洋号称纯手工锻打的菜刀,看看咋样

楼主(2025-06-08):
拼夕夕40大洋买的,拿着有点重量,约一斤吧:

通身铁,磁铁吸得很紧

网友A:
铁菜刀好用但是容易生锈,现在都是用不锈钢的了

网友A:
不对,看材质写的是不锈钢,怎么表面还有黑色的

网友:
如果不会容易生锈还不错。

网友:
普通的菜刀,能用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对,看材质写的是不锈钢,怎么表面还有黑色的

同问,一般不都是奥氏体不锈钢么,咋还有个“马氏体不锈钢“?

二○二五年六月八日

网友:
刀身坑坑洼洼的,容易生锈。

网友:
刀刃的硬度怎么样

网友:
我家有一把以前用旧手机换的菜刀也是铁夹钢,好不好用就看夹的钢怎么样。

网友:
不锈钢难道说的是夹钢,外层是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铁菜刀好用但是容易生锈,现在都是用不锈钢的了

好的菜刀都是高碳钢锻打的    能用几十年

网友:
又骗我买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菜刀都是高碳钢锻打的    能用几十年

这倒是,我记得我奶奶用的菜刀好像就是用了几十年的...

二○二五年六月八日

网友:
用了几个全不锈钢、不生锈的菜刀后学会了磨菜刀,十年前去海南玩逛早市场时地摊上买到一把小作坊锻打的铁菜刀,一年磨两次就凑合用了磨刀的技术都生疏了,需要切牛筋、筋膜时在大理石台面上荡几下就没问题了,铁菜刀每次收起来时用干布擦一下、天天用也不生锈的。

网友:
刀锋处1CM左右是标称的材料,其它部位均是普铁,机打非手工,能用

网友:
打磨一下吧,黑糊糊的看着不干净

网友:
应该还是阳江造吧,机械化成本很低。肯定不是手动锻打了,这个价位买不到。

网友:
这样子看着像是机打批量生产的。。

网友:
太重了,我现在都用小片刀切菜了。多磨就行了。不过我也有个更好的菜刀。这款便宜是便宜,但是跟粗胚似的。好歹也把氧化层打磨掉吧。楼主还是自己用角磨机+砂轮打磨抛光一下吧。太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