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维修德力西kg316t时控开关!

楼主(2025-06-08):
德力西kg316t时控开关一个,故障为输出灯能亮,但实际无输出

拆!

电池仓在正面,方便更换电池!电池是5号干电池。电池使用寿命大概4年!

后盖一圈卡扣直接撬开就可以
里面东西不多,

这个强电模块板可以直接拔出来,

强电模块板包含辅助电源和一次电路的继电器。辅电采用变压器整流桥

辅助电源的零线输入线接头,看着好像是超声波焊

拆下主板和屏幕,牛屎芯片一颗,电路不是很复杂,简单可靠

接下来维修!

直接对继电器上电,检查,很快就发现问题!

红圈处虚焊!!!

t12烙铁480度,轻轻松松搞定!

复测,故障消除!组装好再测试,依旧ok!

别忘了把标志改好!

网友:
这事干得好,精准!

网友:
316这个型号好像是个厂都在生产...

二○二五年六月八日

网友:
带牛的好用一些!!!

网友:
这种定时器越来越便宜了,十几年前要几十块钱,现在只要几块钱

网友:
KG316T时控开关都烂大街了,各种牌子的都有,除了logo不同,其它基本一样,估计代工厂都一样

网友:
我还存了两个,有一个电池漏液了

网友:
开始我以为继电器坏了,结果是虚焊了,

网友:
精准定位问题,厉害

网友:
这个我有1个,不记得什么牌子了,但计时很准

网友:
哎,万用表套表笔的这个不错,哪里买的?

网友:
万用表夹子不错,单手炒作利器

网友:
精准定位问题

网友:
表笔夹不错,3d打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