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有没有用过或者懂蒸汽清洗机的朋友

楼主(2025-06-08):
最近发现家里的空调里面发霉了,滚轮里面也都是霉,网上买了洗空调的清洗剂,感觉就是泡沫清洗剂,一点用都没有,看样想自己清洗只能买蒸汽清洗机,网上看了下有2种拿不定注意,一种是下面带水箱的,这种只能产生蒸汽,压力标的是3-5bar,能否达标不知道,但是价格很诱人只要110多,假如家用偶尔用下可以的话很合适,还有一种是工具箱样式的,最便宜的要330左右,这种不仅能产生蒸汽还能喷冷水跟热水,压力标的是9bar,能否达标也不知道,比上一种贵了3倍,假如蒸汽清洗时效果差不多的话我感觉还是第一种合适,假如差的多的话300多也算能接受,请懂的朋友们给个建议。

网友:
空调蒸发器确实要常洗。

网友A:
我300多买了一个蒸汽清洗机,想着洗油烟机,但是,但是哈,真不好用。别的地方也没用过。

网友:
用蒸汽我觉得不靠谱,万一洗坏了就麻烦了,弄个喷雾器喷点洗洁精水冲一冲?

二○二五年六月八日

网友:
我就是买的第二种,不过不是300多,而是500多,家里油烟机清洁过,很方便。今年天热前做了屋里两台空调的清洁,先用蒸汽清洁内机,然后用冲水把内机扇叶里的脏东西冲出来,外机也是糊了一层灰尘一并冲掉,使用下来非常ni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300多买了一个蒸汽清洗机,想着洗油烟机,但是,但是哈,真不好用。别的地方也没用过。 ...

是不是就我第二个图片上这种,估计洗油烟机水里要加清洗剂什么的

网友:
到目前为止,这种蒸汽清洗机还是个DIY产品,你猜为什么大品牌不做

其实原理很简单,就一个泵,一个挂烫机用的蒸汽发生器,

货架产品组装一下就完事,没啥正经的电子控制

我公司楼下之前有家互联网家政公司,
用的蒸汽清洗机是自己组装的,和图2那个一样
买个塑料箱,配件啥的往里面一堆,使用效果很差,
后来配件拆掉,箱子送我了
我挂闲鱼35包邮卖给京爷钓鱼佬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就我第二个图片上这种,估计洗油烟机水里要加清洗剂什么的

反正不好用,确实没啥用

网友B:
蒸汽清洗这玩意不新鲜,20年前就有了,不过没怎么流行过就偃旗息鼓了,现在又冒出来。这玩意能洗掉的,冷水也能,喷枪用冷水加洗涤液洗不掉的,蒸汽同样洗不掉,手拿抹布或钢丝球才是最终解决之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蒸汽清洗这玩意不新鲜,20年前就有了,不过没怎么流行过就偃旗息鼓了,现在又冒出来。这玩意能洗掉的,冷水 ...

这东西我以前都没听说过,我是看网上上门洗空调的都是用这个,我有洗车机不过没试,压力太大怕把屋里弄的都是水,看样大家都说没用的,我准备买个110多的试试看,就算没用少赔些

网友:
建议看看抖音上空调清洗工怎么干的。
外壳全拆,用毛巾盖住右侧电源板,先高压水枪冲一遍,再上自洁素,再冲洗。
蒸汽清洗实在要用,可以在闲鱼租一台,一天80左右。我上回租了台东菱蒸汽清洗机,用来洗沙发,那个蒸汽聊胜于无

网友:
蒸汽机的一个问题是功率比较大,都是即热式的,特别是对蒸汽量有点要求的2kw都不够
像商业级的咖啡机都是带锅炉,才能保证短时间内的蒸汽

网友:
100块那个洗车机多好

网友:
我买过一个,洗空调蒸发器和波轮的。感觉挺好用。但是开机的时候功率有三千多瓦。一般插座hold不住!

网友:
这玩意真是智商税,没什么用

网友:
看了上面的经验分享,我打消了洗油烟机的念头,用几年就换油烟机

网友:
没用,拆散了先用水湿润一遍,然后喷上空调翅片清洗剂,等待10分钟左右用清水冲洗干净,贯流风轮拆下来同样方法洗,接水槽也跟冷凝排一样洗,哈哈哈这就不好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