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打印机激光器有会修的吗?

楼主:
这个激光器应该是激光头有问题了,我动了那个可调电阻,然后就不行了,用纸挡在激光头前,也有红光,不太亮;

这个激光头有三个脚,标记有1、2、3,用万用表如何测量好坏?

网友:
楼主研究的透彻啊!我都没玩到这一步。

网友A:
是我直接买个板换上,没那技术修...

二○二五年六月八日

网友B:
是可见光激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可见光激光吗?

可见的的红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我直接买个板换上,没那技术修...

只搜到激光器,没有卖这个板的

网友:
能修这个的可能只有售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