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空调跳闸检修

楼主:
插电没跳,一开机就跳,测试内机正常、外机问题,拆壳发现压缩机有根线烧断、接好还是一样,不搞了压缩机问题。

网友:
测测压缩机绝缘咋样,是不是对地击穿了!

网友:
美的质量不行啊,粗制滥造

网友:
那就是漏电楼!!!

网友:
压缩机卡死确实没修的必要了。现在1级1.5的已经卷到千元了。

网友:
看来是压缩机卡缸导致电流过大烧坏接线柱的

网友:
要么压缩机卡死过流,要么有地方短路

网友:
不好抢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