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求助 一个时钟屏有37个段码却只有7个引脚是怎么做到的

楼主(2025-06-08):
19年的时候在老王家还是老黑家买了这个蓝牙的时钟模块,现在想起来了拿出来玩一下,想直接用esp32来驱动这块屏幕,可是左看右看都不知道这块屏内部是如何接线的。看起来一块时钟屏有37个段码,却只有7个引脚!
按照通常的理解,一个七段的八字管算8个段吧,然后有5位字体,那么算来要8+5=13个引脚左右。可以最多承载5×8=40个点位代码。这7个引脚是如何做到的呢?是不是再用二极管做了正反极性的复用?

哪位大仙以前玩过这块屏?
1)能给一个屏内部的接线图,或者类似原理的参考图?
2)如有还有单片机的驱动代码,那就更美了。

网友:
你算错了,应该是7*(7-1)=42

网友A:
很常见,比如4个数码管的模块  只有2线控制,加上电源总共4根线
模块当然是带控制IC的

网友B:
现在很多是用这种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很多是用这种电路

你这是什么软件查的资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常见,比如4个数码管的模块  只有2线控制,加上电源总共4根线
模块当然是带控制IC的

曾经我也怀疑过,可能里面是内置芯片的,比如说类似tm1637,tm1652之类的驱动芯片。但是LED屏上没有固定的电源脚。又用逻辑分析仪抓了一下波形,看起来也不像是spi或者I2c的数据。引脚数量也对不上。
这就是个纯led的显示屏,应该是没有内置芯片的。

网友C:
类似的屏淘宝上有大把,一样的应该没有,看着是定制的
搜“4位7脚数码管”

楼主:
拆了一块屏下来,今天拿万用表二极管档搭了搭,几个点位是单独可点亮的,而且调换表笔之后会有不同的点位在亮。说明这就是一个纯粹的LED屏,没有集成控制ic。

表格记录了点位和引脚的对应关系,这样就其实也就确定了内部接线图。我发帖的第一个问题就算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类似的屏淘宝上有大把,一样的应该没有,看着是定制的
搜“4位7脚数码管”
...

谢谢你提供的“4位7脚数码管”的这个关键词,淘宝上果然一堆,而且csdn上也找到了对应的C语言驱动示例。

但是新的问题又来了:这种数码管如何控制亮度?似乎无法通过串联电阻的方式控制亮度?因为每个引脚上同一时刻最多可能点亮6个led,所以传统的引脚上串联限流电阻的方式,对于点亮LED数量不确定的情况,会导致亮度不均匀。

照片中的现实设计是led屏引脚直连单片机的io,中间不接任何电阻。
在5V的系统上,IO输出的5V直接加到LED上,可能会太亮过流。3.3V的好一些。您有啥经验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提供的“4位7脚数码管”的这个关键词,淘宝上果然一堆,而且csdn上也找到了对应的C语言驱动示例。
...

亮度是通过单片机控制led的亮灭时间来实现的,参考查理复用原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提供的“4位7脚数码管”的这个关键词,淘宝上果然一堆,而且csdn上也找到了对应的C语言驱动示例。
...

这种叫LED串行点阵,也叫正反推数码管,用IO扫描的方式不好控制亮度,用硬件驱动的方式可以很方便的调亮度

楼主:
谢谢楼上595953427@qq 和 撒飒飒 的指点,我现在明白了,大体上来说,如果要控制led的显示亮度,就只能通过pwm调占空比的方式来实现。
BYD那个专用芯片是有专门寄存器可以配置占空比,实现配置亮度的。
我如果想要esp32驱动,那就要实现软件或硬件的pwm来控制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