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VC921万用表偶尔会失灵今天发现完全失灵

楼主(2025-06-08):
发现问题首选就是拆。

拧下螺丝发现只有电池没有其他螺丝了。

背后的贴纸摸过了没凹下应该没有螺丝

原来是卡扣的设计轻轻撬开任何一个角落一路划过去就啪啪解开了

背盖有铝的屏蔽挡板

我怀疑是表笔断线了。原来果真如此。这两个焊点就是红色和黑色表笔在主板上面的接入点,我用红笔黑笔分别去短接一下发现是红笔已经断路了。重新接驳好红色表笔正常使用了。可惜因为接驳的地方我用笔芯塑料加固定了一下现在表笔放不进去里面收藏了。

我是手机码字发帖的,如有阅读的问题请各位大师包涵。

网友:
怎么个失灵法?如果是测不出数据,那可能是表笔问题,如果显示有不正常可能是拨盘接触不良。

网友:
表笔线断了,开机正常?

网友:
之前我的PM18C偶尔失灵,
在本版找到类似问题解决方案,
很简单,就是在主板转盘背面和底壳支撑环之间衬个垫片,把主板往前顶,和转盘接触就OK
想起了以前在笔记本代工厂的PE-ME,用垫片、胶带就能解决90%的问题

网友:
表笔短线了?

网友A:
直接电波钟机芯

网友B:
语文估计是体育老师兼任的

网友:
胜利得原装表笔很垃圾,里面得铜线都能氧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语文估计是体育老师兼任的

+1,看来体育老湿教语文的不少啊...

二○二五年六月八日

网友:
然后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电波钟机芯

走错片场了

网友:
开机不开机,怎么判断是表笔问题?

网友:
WD40伺候试试

网友:
换表笔,给转盘上神油,把神油擦到棉签上在转盘上来回蹭

网友:
拆完以后呢?没下文了?

网友:
转盘触点滴触点清洁剂,电导剂,万能润滑剂,装上能修好。触点磨损换簧片。

网友:
什么原因?修好了没有

网友:
磨损,接触不良?洗洗更健康

网友:
怎么个失灵法,有显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