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了一些场效应管参数

楼主(2025-06-08):
把我这边的一些场效应管参数整理了一下,方便日后使用的时候查看

网友A:
IRF1404这么叼?导通电阻只有4毫欧?

楼主:
引用 网友A:
IRF1404这么叼?导通电阻只有4毫欧?

好像电流越大,导通电阻越小

网友B:
PD是不是越大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PD是不是越大越好?

如果做电子负载,PD越大越好

网友:
不错,方便随时查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IRF1404这么叼?导通电阻只有4毫欧?

IRL40SC228更叼,Vdss:40V , Rds:0.5mΩ,Id:360A,Pd:416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