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个TCL不良心落地扇

楼主(2025-06-08):
那年月还没有天马永速就撸了个这……说的是纯铜电机…特么的现在店都没有了,坏过两次,上次主板上的功率管炸了,找了个板子拆了个管子装上,去年这玩意儿又炸了…今年拿出来装上前几天坛友帖子里的那个带遥控的控制板,上电心里默念:左零右火,雷公助我…艹没啥反应…拆电机吧…打开一看里面糊了…剪刀剪开…白的人心哇凉哇凉的…很多时候不是我们不支持国货而是支持不起啊…这风扇我一共撸了三个现在只爆雷一个,不知道那两个能撑到啥时候…

网友A:
良心 或 心凉

网友B:
我也想买进口品牌的风扇不如松下的可惜价格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买进口品牌的风扇不如松下的可惜价格太高了。

永速吧………

网友C:
风扇我买美的

网友D:
风扇我选老古董,今天把它从机械型转变成遥控型。

网友E:
是铝电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良心 或 心凉

投那么多垃圾玩意儿到市场上不是给自己招黑么?

网友:
上面的这个风扇用到了现在,也是不容易了,佩服,还改成了遥控的

网友F:
对,有人拆过永速的直流电机风扇,看得我心里直痒痒,我也想买一台这个风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风扇我买美的

美的确实有好货…就是价格太那啥了,2000年左右撸了一台…现在好像还可以用…不过那会儿的价格3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风扇我选老古董,今天把它从机械型转变成遥控型。

声音大,风速调节局限性太大了…电机发热的时候风都是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铝电机吗?

肯定的啊…铜的我还没见过烧成这个鸟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有人拆过永速的直流电机风扇,看得我心里直痒痒,我也想买一台这个风扇了 ...

我已经下单了,其实前年也撸过一台不过名字是天马,嫌麻烦就没有带回来…

网友:
估计是你念得经不对

网友:
铝芯电机耐用方面差一些

网友:
估计是假的TCL.

网友:
我家94年买过3台美的台扇,以前我还每年清灰注油,现在也不管了,有两台还在用,就是定时器不行了,另一台摔断脖子了。。。

网友:
铝线电机短时间内没问题,时间长了缺油堵转发热过大比铜线的容易烧坏

网友:
里边就没个温度保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