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修“永棋照明80W”4叶板照明灯。

楼主(2025-06-08):
E27的螺纹口,铭牌参数有点太简单,80W应该是型号,不可能有这么大功率,根据亮度估计功率20W左右或者多一点吧,灯珠是3V的,2并
48串,单组电流大概85毫安左右,我这工具测的不准有时75毫安,有时100毫安,就按85毫安算吧。计算出来的电压144V,功率37瓦。

外观

驱动部分组合在一起简单看看吧,有全桥,有电源管理芯片

铭牌这样的,参数介绍很简单

拆开看,有两颗明显烧坏的

继续测试其它的灯珠,又发现一组不正常的

手里没有完全合适的灯珠,有参数接近的

拆、焊

这是原装灯珠的电流

这是更换灯珠的电流,电流有点小

然后刮焊盘,又加上2颗,用6V电压试一下2组灯珠电流,还可以,2组合和4组的亮度有点不一样

组装好,安装测试能正常点亮,修复成功。

网友A:
灯板贴在塑料上,用不了多久还得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板贴在塑料上,用不了多久还得挂

说的有道理,没有合适的散热片,只能先这样凑合用了,坏了在修吧,

网友:
热坏了的核心

网友B:
这种多串联组合得灯板,灯珠损坏不多的情况,直接短接损坏灯珠效果要比更换新的效果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多串联组合得灯板,灯珠损坏不多的情况,直接短接损坏灯珠效果要比更换新的效果好一些。 ...

应急使用可以短接,短接后其它灯珠电压会增加,有灯珠就换一下能耐用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