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考虑入手个锂电方柄重锤,你们觉得哪个好?

楼主:
2个价格一样,图一是传统那种比较大的,图二是最近经常刷到的迷你重锤小一圈,你们觉得哪个比较好点?

网友A:
这俩其实差不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博士的不错

太贵了,这两才125,你博世一个轻锤都270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俩其实差不多大

一个大点,和插线电锤差不多,另一个很小的,小一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大点,和插线电锤差不多,另一个很小的,小一圈

只看单独的照片,没有放在一起比,你怎么得出上边的大下边的小结论的?我看是下边的要大一些。你看各自电机与手柄的比例,上边的电机明显短一些,下边的电锤电机要大,所以下边的力量也会大一些。

网友:
而且仔细看,上边那个机壳是拧死的,下边那个机壳间带伸缩减震的,而且上边那个装上电池后明显突出一大块,难看了。要是我肯定选下边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