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禁止电动车进楼充电的问题

楼主(2025-06-09):
现在小区电梯间门口,都贴的禁止电动车上楼充电。但我看好多业主都是拧着个锂电瓶入户充电,好像这告示和他们无关似的。反而是那些相对安全的铅酸电瓶车,变成了重点关注对象。比如有次我推铅酸电瓶车上楼调下减震,在电梯里就被别人教育了一番,一会儿居然物业打电话,说有业主举报我推电车上楼,实在太憋屈了。

网友:
谁知道你铅酸还是锂电啊,比如我没电动车,我就看不出区别

网友A:
政策问题,电动汽车就不管,按这个原则的话电动汽车还不能进地库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政策问题,电动汽车就不管,按这个原则的话电动汽车还不能进地库了呢

现在开始有地下停车场贴通告,告知车主,电动汽车不得停地下车库,要停在地面停车位。

网友:
小区充电桩充电,下雨了直接爆了充电器,糊得一塌糊涂,更危险

网友:
推电瓶车进电梯上楼就是不对的,没啥委屈不委屈的,正视矛盾。锂电池比较轻,可以拎上楼,其实你看到也可以教育人家一通的。像电动车锂电池,现在也有大容量的户外电源,都是有隐患的,很多事只求不发生最好吧!

网友:
电动车进楼道有一定的危险性,当然主要是预防

网友:
这个世界没有什么东西是完美的,无非就是怎么取舍

网友:
是不是铅酸,人家也不懂。。
既然人家都不懂。。当然建议工具拿下调就好了。

网友B:
主要是因为铅酸电瓶车重,怕把电梯压坏

网友:
说起这事,突然想起来前段时间,社区里关于 “给每座楼各建设一座充电棚” 和 “给每一部电梯安装阻车器”的民意投票。

这两件事是相辅相成的——为了大家的安全,应该坚决禁止电动车在楼里充电。第一步就得阻止电动车进电梯,然后电动车就得想法充电。给每座楼都建设充电棚绝对是个好主意,走几步路就能充电,也不用担心充电口不够。

出乎意料的是,充电棚的建设被所有楼否决。

倒也都知道电动车进电梯不安全,除了一个单元,都同意安装电梯阻车器。

网友:
地下室也不准停电动车    只能停外面

网友:
百姓百姓,一百条心,想一致老难了

网友:
心情肯定是理解的,但是这东西执行难。

而且即使杜绝了自行车了,不代表户外电源、电动轮椅和平衡车不能上,   本质是锂电池如果要出事就是大的,并不取决于它的具体形式,什么形式的锂电池包都有可能。

网友:
主要是铅酸电池很多人一直过充,缺水还充,锂电池又舍不得买好的,用租的便宜货或者私人做的劣质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因为铅酸电瓶车重,怕把电梯压坏

哪有这么夸张

一般的住宅用载人电梯,得“荷载13人”左右

别墅用的小电梯,也得“荷载4人”左右

网友:
谁去验证你的电池是什么类型?
真电梯里面爆燃了基本上跑不了

网友C:
我推上楼一般电池和车分开有人骂我就把坐桶打开给他看,乂!没电池

网友:
我们这电车都不能进电梯呢,不过我都是提电池回家,电池我自己做做到小巧玲珑,放到手提袋没一个人看得出来
还有,锂电池合理规范的使用哪有那么夸张说爆炸爆燃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推上楼一般电池和车分开有人骂我就把坐桶打开给他看,乂!没电池 ...

好办法,如果轮胎拆下来更好,你是卖配件的
现在电动车太多了,如果不设置集中充电桩真的是很危险,至少充电桩有时间限制充电,不会一直充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