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胜利VC921万用表更换20AWG硅胶表笔线

楼主(2025-06-09):
胜利VC921万用表

原表笔线折断

表笔尾端开口

挑出线头

穿入20AWG硅胶线

线芯比原表笔线粗多了

焊接

复原

红表笔亦然

复原后内部最好填充胶液(暂用的705透明胶,效果一般)

主板焊线

收工了

网友A:
这个感觉就是玩具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感觉就是玩具表啊

非专业人员,就是业余玩玩吗

网友:
非专业人员够用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专业人员,就是业余玩玩吗

家用的话已经够用了
看过B站有干维修的用DT9205也是一样能修

网友:
这样换线感觉不太耐用
折多次后也有可能再次断线

网友:
就是工具,赚钱用的

网友:
老哥那里,真的应该换成硅胶线,就冬天那个温度,啧啧啧

网友:
听说这表蛮好的,一直想买一块用。

网友B:
同款。也已改线。我用的是红黑双并硅胶线,更容易收纳。这款表盘PCB太脆弱,我第一台已经磨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款。也已改线。我用的是红黑双并硅胶线,更容易收纳。这款表盘PCB太脆弱,我第一台已经磨穿。 ...

原表盘PCB是有润滑脂的,我这个又加了点

网友:
不应该用13AWG2.5平方的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感觉就是玩具表啊

一般家用足矣

网友:
我现在表笔都自己做,两个香蕉头做插头,中连硅胶线,后端找两根亚克力棒钻孔上尖头测试探针,探针活动部分加点锡固定不让它缩回去就行.够尖,自用不要求高精度能用,就是香蕉头有时候的接触有点影响电阻的测试精度.

网友:
得换18AWG的

网友:
无电流档的万用表  这个线完全合适

网友:
表笔线改用硅胶软线更实 用

网友:
我的那块也有点问题了,表盘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