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之前帮老同事处理一个电磁炉焊点烧毁问题结果还是没成

楼主(2025-06-09):
之前帮老同事处理一个电磁炉焊点烧毁问题结果还是没成

第一次修复换了线盘,可是还没一段时间,又烧毁了,这次直接烧了一个洞,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直接上铜铝接头,然后用螺丝螺母固定。
最终结果还是撑不到一年半载又烧毁了。
PS:最后就是当料板,劝他买台新的,换个线盘不值得。。

网友:
这是谁手下得焊将

网友A:
这其实就是功率不匹配

网友:
终极拯救下的资源最大化。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其实就是功率不匹配

其实是铜线的功率 用了铝线 没有加大铝线 或者减小功率。

网友B:
咋能烧成这样呢?这是咋用的啊?话说我从199x年开始使用电磁炉,换了5-6个了,从来没这样过

网友:
白色陶瓷面板的电磁炉是铜线的,去废品站翻个老的

网友:
换铜线盘可以根治

网友C:
尽管我喜欢折腾,但铝线盘的电磁炉我基本不修,因为遇到的基本都是铝线桩头和线路板接触部分烧焦,即使修了也用不长,反倒坏了自己的名声,所以我家里只收藏使用铜线盘的电磁炉。

网友:
铝线盘一旦氧化,就不好处理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咋能烧成这样呢?这是咋用的啊?话说我从199x年开始使用电磁炉,换了5-6个了,从来没这样过 ...

可能你用的都是比较贵的,里面是铜线盘。现在大牌子都用铝线盘了,只要是铝线盘最终的结果都是这样。

网友:
失败是成功之母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你用的都是比较贵的,里面是铜线盘。现在大牌子都用铝线盘了,只要是铝线盘最终的结果都是这样。 ...

这样啊,也不贵,最早买的是富士宝牌的早就坏了,后来买的美的牌的,都是二百元左右买的

网友:
额,烧这样了

网友:
铜铝接触易高温

网友:
使用的人太猛了

楼主:
感觉好可惜,以前尚朋堂的,只是出现E3 还是E6,当年还没入门,只知道将电源线剪下来后卖废品了,现在想想真是2B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好可惜,以前尚朋堂的,只是出现E3 还是E6,当年还没入门,只知道将电源线剪下来后卖废品了,现在想 ...

哈哈,我有月光宝盒,你要不要试试

网友:
修复后,能用一年半,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尽管我喜欢折腾,但铝线盘的电磁炉我基本不修,因为遇到的基本都是铝线桩头和线路板接触部分烧焦,即使修了 ...

本来就是无本帮忙折腾,如果开店的话就直接劝她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