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衡孚24V/10A开关电源改可调电源过程分享(KA7500方案)

楼主(2025-06-09):
一直想着能有个可调电源,方便平时维修调试使用,最常见是买成品的DC降压模块,简单方便,我一直手里使用的是下面这种数控模块,支持电压,电流,功率显示,LM2596的方案,电流最大3A,

但是大电流效率太低,发热严重,研究一些小电流电子产品要求不高的地方使用还是挺不错的,精度也很高,点LED灯,电池充电都可以,使用普通电源适配器接上就可以使用,但是不能高效利用输入电源功率,一直关注大家都在利用手中固定输出开关电源改可调电源,也了解了很多案例,成熟方案一般都是基于TL431和TL494和KA7500芯片为主,通过改装反馈达到调压调流,偶然机会在一些医疗设备上拆了几个开关电源,品牌是衡孚,型号是HF240W-SF-24,24V/10A固定输出,240W,被动散热,当时也没仔细看芯片方案,看着样式应该是可以研究改下可调,就一个不落4个都搬回家了 样式就是下面这种,厂家图片

回来后拆开赶紧看芯片方案是KA7500的,心理有底了,确定一定是可以改装的网络上基本都是以明纬和贝尔这两款的电源为基础改装,方案成熟,案例非常多,可以精确到具体器件编号,如何接线,只要型号一样按照教程去操作就可以改装成功一款大功率恒压恒流可调电源,当时手里没有电源的时候也是一直在学习理论知识,工作原理,电压电流反馈原理,器件选择等等,这回机会来了,轮到自己动手了,电源做工还是不错的

对照着公版的的电路图对电源进行改动,去电阻,去辅助供电,本着对电路改动最小的方案去做,只拆除不添加不更改元器件

平时自己用的电源范围并不宽,这款电源通过输出端微调电位器最高电压可以到27V,足够使用,就没有去朝着改50V,100V的方向去尝试,够用就好

最开始用3296电位器做的测试,电压电流可调,测试通过,只要知道其中的原理,只要是494或者7500方案都是可以改装的

确保能实现了,于是网上购买了2个精密多圈电位器,都是10K的

表头选的三位显示,红蓝数码管显示,本身电流较大,小电流肯定精度不高,也没去追求四位表头,通过实际和福禄克187对比,精度还是很高的

辅助供电模块选的小体积开关电源,找了好多家,就这个最小,按照广大网友的经验选的12V/700ma,后面遇到的问题就是从这开始的,继续

经过一系列的焊接,改线,绝缘

没有对外壳进行开孔,充分利用了铁壳电源的散热网孔,全部使用扎带进行固定,等到都装好了,收摊了,想着可以歇歇了,前面埋下的问题出现了

1、在短接引出线调电流的时候,电流稍微大一点,基本1A以上,电源就开始啸叫,很大声,自己没再敢往上调电流,担心炸管;

2、电源电压调到大概9V以下电源会停振,停止输出,任凭怎么插拔电源无用。

针对第1个问题:网上绝大部分494电源改装都是基于明纬的电源,我们实际改装有可能手里的电源只是芯片方案和明纬一样,但是不同的电源外围电路设计是有差别的,不可以照搬,我也是按照建议最开始辅助供电使用的12V电源,实际也可以用但是低电压下啸叫严重,特别是短路正负极调整电流情况,感觉电源随时要炸 没敢长时间通电,感觉肯定是有问题,也是翻看了好多资料,手里还有相同电源,通过测量芯片12脚供电发现是28V,因为这个芯片供电不只是给自身供电,还同时供激励变压器用于推动开关管,12V供电下示波器测试推动波形也是失真的,手里并没有正好28V的电源,也很难买到,于是就淘了个小体积的24V开关电源,相差不多,替换掉12V电源后,电源啸叫消失了,低压短路正负极调整电流电源也很安静,这里建议大家在改装非明纬电源,改装前测量一下实际芯片供电,尽量用相近电压辅助电源去供电,更符合和接近原电路的设计;

针对第2个问题:也是困扰了自己好久,接线都是按照推荐方式接的,电压基本调到9V以下,电源就没输出了,网上资料绝大多数也是说只有没有外加辅助电源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可是自己加了辅助电源为什么还会这样,根据现象看是保护了,通过查找资料,分析电路,原因是因为触发了芯片的短路保护功能,虽然电源输出并没有接任何负载,也没有短路,但是短路后电源输出电压会降低,符合短路后电压会降低的原理,所以触发了芯片保护,经过计算在低于9V左右正好会使保护电路动作,一路通过三极管,二极管反馈到芯片4脚,导致芯片停止输出,实际操作只要把与芯片4脚相连的二极管挑开不焊接就可以解决电压调低电源保护的问题;

通过以上遇到的问题,即使电源方案相同,但是厂家不同,设计都会有所差异,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可照搬,希望以上问题的解决方式可以提供给遇到同样问题坛友一些思路,有其它问题也可以一起探讨分享,改装的结果只是目的,过程可以学习到很多知识,于是乎此处省略好多字,换辅助电源,拆保护二极管,重新组装

既然还要拆一次,这回就打算也把走线重新梳理一下,使电源220v输入从后面进入,使用3P端子,带地线,直流输出从前面引出,使用2P端子,符合日常使用环境,电源原有接线端子不需要接任何导线,更整洁,直流输出线选用的硅胶线,更软,耐高低温,输出插头最终选用的纯铜镀镍香蕉头和4MM纯铜鳄鱼夹组合,兼顾更多使用场景,这里说一下,普通香蕉头即使插接再牢固,中心是活动的,不使用大电流场合,而且时间久了会失去弹性导致接触不良,我使用的是下面这种叫单页型橡胶插头,连接非常牢固;

鳄鱼夹选用的全包围的下面这种,配合香蕉头使用,弹力非常好

改装最后的样子

正面

上面

侧面

220V输入端

直流输出端

充个电

点个灯,没有电阻丝之类的,使用的朋友送的汽车灯泡(都是近光坏的,远光好的),大功率带载测试,电源很稳定,温升也正常;

实际达到效果是电压0V~27V电压可调,电压0.3A~10A可调,使用过程无自激无啸叫现象;

最近研究加个风扇,电源顶部看着也平整一些,用的是40℃常开温控开关(使用导热胶带粘贴到功率管旁边散热片上)加2线风扇,与表头共用12V电源,40℃风扇开启容易,大夏天环境温度高,温控开关开启后不复位又买了个50℃温控替换,接线端子也全部用高温胶带粘贴防护,过程都是利用手里现有东西,没做漂亮的面板,外壳的,主要实用,目前的状态很满意

通过改装,经过实际测试,把遇到的问题总结下,分享出来,供大家参考,一起学习探讨;

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开关电源内部有强电,改装的过程要多加小心,做好绝缘,不要着急商店,安全第一!铁壳开关电源使用过程外壳要接地,并且确保接地可靠,防止漏电与干扰!

网友A:
一步错步步错,一开始就不应该选择这一种来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步错步步错,一开始就不应该选择这一种来改

利用下手里现有的东西,电源还有好几个,没事折腾,琢磨

网友B:
改好后,找个淘汰的有线电视机顶盒把它装进去好点,这种电源盒并不是在开放空间使用的,不防水和金属碎屑。

网友:
这些孔,怕拆东西小螺丝掉进去

网友:
技术不 错,电源改可调很实 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好后,找个淘汰的有线电视机顶盒把它装进去好点,这种电源盒并不是在开放空间使用的,不防水和金属碎屑。 ...

是这样的,浑身都是孔,散热是好了,但是旁边焊接点啥的,保不齐甩进去东西啥的,最近也琢磨一下,找个合适的盒子

网友:
直接买成品吧 比这好

网友C:
我也有几个一直没时间改,主要是懒的动脑筋,这下好了 你这个很详细 主要问题都解决的比较完美,收藏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浑身都是孔,散热是好了,但是旁边焊接点啥的,保不齐甩进去东西啥的,最近也琢磨一下,找个合 ...

表头线性怎么样?我买的电流线性很差。

网友E:
前些天改过两个,一个改到27v,一个改到81v。一个用18v辅助电源,一个用15v,这样稳定些。12v也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表头线性怎么样?我买的电流线性很差。

我这表头选的叫桂晨的,没买太便宜的,串接万用表精度线性都可以,直接是串接在电源输出端子的,准备用在大电流场合,所以也没考虑4位显示,感觉没必要,如果第四位都不准,那就看了个寂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几个一直没时间改,主要是懒的动脑筋,这下好了 你这个很详细 主要问题都解决的比较完美,收藏{:013: ...

主要还是啸叫,根据原芯片供电电压选辅助电源会更好,适配原机电路设计,上来直接用12V并不适用所有这个方案的电源,就是研究过程中学习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些天改过两个,一个改到27v,一个改到81v。一个用18v辅助电源,一个用15v,这样稳定些。12v也能用 ...

80V可以给好多电动车电池或者锂电池组充电了,保不齐哪天我再升个级一步步来,先保稳定,旋钮调整动臂开路也会导致输出异常,这个没深研究 ,感觉还是有必要,万一电源刹不住车,别把后面用电的给带走了

楼主:
手里如果有相同型号的电源,可以按如下方式进行改装:

1、拆除R34,R35,R36,R40,R41,R42;

2、断开D5有字一端;

3、KA7500-9脚:接24V辅助电源负极、调压,调流电位器1脚;

4、KA7500-12脚:接24V辅助正级;

5、KA7500-13、14脚:接调压,调流电位器3脚;

6、挑起R5有字一端:接调压电位器2脚;

7、挑起R18有字一端:接调流电位器2脚;

8、电流表直接串接到主输出回路。

网友:
再做个机壳装上就完美了。

网友F:
我也改了个明纬350-24,95V10A,改装纯粹是为了练手,手里有两个数控睿登3005和无治6012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改了个明纬350-24,95V10A,改装纯粹是为了练手,手里有两个数控睿登3005和无治6012 ...

是这样的,过程当学习,同方案不同电源都能改装证明掌握了原理照着现成的东西操作只有结果,对过程原理的理解还是不够深入,不是缺少电源,就是练手

网友:
这种最大的问题就是电位器接触不好,然后电压电流调不准,买好点的电位器可能会好点,坛里有数控的,你可以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