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修尼康J1微单镜头1NIKKOR 10-100

楼主(2025-06-09):
尼康J1的镜头坏了,10-100的,镜头报错,排线断了。

废话不多说,开拆。

先拆卡口:

卡口拿掉了

一堆垫片,按顺序放好

拆掉排线

拆下主板螺丝

电机线拆掉

主板拿下来了

取掉主板后的样子

继续拆

注意小板,要轻一点

上衣脱了

小板

侧面

给电机通电,让它转到另一边,这样就可以拆侧边的螺丝了

这个螺丝看到了,接着拆

好了,这个螺丝去掉了

上面拿出来了

断掉的排线可以看到了

拆光了,可以完全看到断掉的排线了

这是剩下的镜片,最前面的,继续拆

拿出来了

这里有个小电机,被我转了几圈

排线拆掉了,开始装新排线

新排线装好了

这是前面的镜片

开始组装,对我来说有点难度,慢慢装,动作要轻

这个排线有点难搞

排线终于弄进去了

继续组装

502将就一下,人家用的肯定不是这种胶

接电机线

继续装

这里也来点502

穿上上衣

装好小板

继续拧螺丝

按顺序装回垫片

装回卡口

好了,复原

这是坏掉的排线

来个特写

维修失败,镜头不报错了,但是对焦模糊,听说需要机器重新调焦的,大概是因为最前面的电机被我用手转了几下。

网友:
如果安装没毛病,仅仅是调焦,去尼康维修站,好像是100元一次。

网友A:
应该是没有装好.

网友:
拆开再装一次,比对着原来的标记装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没有装好.

最前面那个电机,我拆镜片的时候手动把它转了一下,不然镜片拆不下来。可能跟这个有关系。

楼主:
图片怎么一张都不见了?是太多了,还是我操作有问题?

网友:
太多太多图  太多太多

网友:
拆解图这么多 挺详 细

网友B:
精细活,需要耐心细致,感谢分享,请教各位老师,拆这种精密设备,螺丝又多,有什么好办法,保证拆下的螺丝在回装时能一一对应。

网友C:
“最前面那个电机,拆镜片的时候手动把它转了一下,”如果记得当时手转的方向和转数就好办。
内部的排线怎么会断?
MF47挺有个性。

网友D:
看到前面我本想说,你内外筒拆解没有标记位置,光轴怎么保证的。中间果然模糊
记得修镜头是个技术活,电子元器件倒是其次,主要是所有镜头镜片要在一条直线上,原厂有机器调整好光轴标记位置菜组装的

网友E:
这东西我也可以拆,至于装不装的回去就不好说了

网友F:
我还是比较好奇那个排线怎么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细活,需要耐心细致,感谢分享,请教各位老师,拆这种精密设备,螺丝又多,有什么好办法,保证拆下的螺丝 ...

熟能生巧,拆东西拆多了自然就知道装哪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前面那个电机,拆镜片的时候手动把它转了一下,”如果记得当时手转的方向和转数就好办。
内部的排线怎 ...

设计缺陷,尼康J1的10-30镜头当年就断排线,售后给免费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到前面我本想说,你内外筒拆解没有标记位置,光轴怎么保证的。中间果然模糊
记得修 ...

是的,这种东西不是拆下来装回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还是比较好奇那个排线怎么断的

镜头伸缩次数多了就折断了,那根排线会随着镜头伸缩来回弯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东西我也可以拆,至于装不装的回去就不好说了

还是找专业人士拆,即使装回去也不能用了,那个镜片的位置跟镜筒的位置如果不是按拆的时候装的,就没法对焦了,我这个已经废了。

网友:
我拆了一个国产的,然后就装不回去,一些螺丝多出来了,,谢谢分享

网友:
这么复杂拆了还能装回去很了不起,啥焦不焦的,换作我已经很满意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