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小区给电动小驴集中充电的充电桩

楼主(2025-06-09):
名字没有取电动车,怕被误导了,其实就是两轮小电动车的充电桩
小区里新增了一些充电桩,路过看到正在安装的,打开了,拍几张照片分享

侧面好像是可以投币的装置

打开盖子了,目测10路控制的

输 出是继电器控制的,检流电流是0.002欧

看看电源部份,有5V和12V

有一些光耦控制的

充电桩多了,可以随便停下来充电了,挺方便的。
坛里有人说是根据功率来计算费用的,但是我充电的时候有注意了,是按充电时间来的,一般限制功率500W,所以一个插座接2个充电器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有些可以按功率和时间同时控制

网友:
价格呢?

二○二五年六月九日

网友:
都这个年代了还搞投币式的太不方便了。
我们这边基本上都是微信小程序扫描开启了,还能远程控制,也能看到电流和功率曲线,计费是根据功率来算的。

网友:
我们这里是算电费0.48元每度+服务费每小时0.2元.实际充一次下来不便宜。如果政府不介入充电价格的管理,只关心充电桩的安装,所谓的私拉乱接电线充电瓶车就制止不了,但年轻人会接受这个价格,毕竟现在的年轻人连大米卖多少钱一斤都不知道。

楼主:
预付费3元,充电完毕扣费,多余的钱退回,我一般充2小时收费0.56元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预付费3元,充电完毕扣费,多余的钱退回,我一般充2小时收费0.56元

有没有监控一下充了多少电进去?我记得小电驴充电功率好像是一百瓦多点?

二○二五年六月九日

网友:
有些是根据充电功率计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监控一下充了多少电进去?我记得小电驴充电功率好像是一百瓦多点?

我的48V20AH电瓶,初始充电功率186W,慢慢下降,最后10W左右就会自动停止了,我一般没有自动停止,因为最后的电量充得少,80-90W功率的时候我会拔掉掉头,或者手机上操作停止充电

网友B:
铅电一般不超,锂电的,再上大炮,就用不了,我的570-600W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48V20AH电瓶,初始充电功率186W,慢慢下降,最后10W左右就会自动停止了,我一般没有自动停止,因为最 ...

按200W算充两小时也才0.4度,这利润还行...

二○二五年六月九日

网友:
引用 楼主:
预付费3元,充电完毕扣费,多余的钱退回,我一般充2小时收费0.56元

约3角一小时,不便宜么,有搞头,只是回本慢!

网友:
乐摇摇系统。我这之前有一个,限400w。我的车是大车,和老板关系也好,专门把一路改到1200w给我专用后来消防问题被拆了

网友:
限电流的太多,我小区这边都是只能插一个充电器,分出来充的话计费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铅电一般不超,锂电的,再上大炮,就用不了,我的570-600W

铅酸电池的话,60V21Ah,不知道最高能多大电流充电

网友:
只看懂一堆继电器,控制通断电

网友:
那就是限制功率,降低成本?

网友:
我们小区是2元钱8个小时,充满自停中止计费,还算能够接受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预付费3元,充电完毕扣费,多余的钱退回,我一般充2小时收费0.56元

我们小区是1块钱,6小时,功率限不限制不知道,我的60v20ah的可以用

网友:
我这里,58V8A充电器,给16串铁锂充电,也就是4830A的电池,每小时收费1.1元,每次充电 需要3-4小时,也就是4元钱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