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最近总是拆东西,拆一个中年的风扇

楼主(2025-06-09):
这个风扇用了好几年的,最近说有噪音,该加点润滑油了
不会猜,瞎猜,闹着玩。都是清理灰尘,然后加个润滑油

网友:
每年清理灰尘,上油,等天热了再拿出来

网友:
这电机寿命很长的!维护成本低

网友A:
这是罩极电机吗,图片有点少

网友:
多维护一下还可以用几年

网友:
拆一个中年的风扇 ?

网友:
这种电机貌似效率不高。。。。。。

网友:
灰挺多的,加了油是不是更粘灰尘

网友:
这个是罩极式电机吧,效率不高,但是寿命长,冰箱风扇电机几乎都是这种电机,没想到也用在电风扇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罩极电机吗,图片有点少

我看是的。线圈直绕的。

网友:
还可再战几年呀!!!

网友B:
最讨厌罩极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讨厌罩极电机

有啥区别?

二○二五年六月九日

网友B:
效率低,功率因素低,转矩小,力度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效率低,功率因素低,转矩小,力度小

这么多劣势?

二○二五年六月九日

网友:
很多微波炉里的散热风扇都是这种电机!

网友:
小风扇清理灰尘,加个润滑油,再用好长时间

网友:
优势更多,结构简单,成本低廉,运行可靠,启动性能良好,能够在较低的电压下顺利启动,转矩小从而噪音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