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全网首拆,SCHWARZBECK公司生产的VTSD9561-F-N脉冲限幅器拆解

楼主(2025-06-09):
射频限幅器是当输入信号的功率水平超过限幅器的阈值时,它可以减少信号的输入。通常使用射频限幅器来保护敏感接收器和信号调节电路,使其免受高输入信号的影响,否则会使接收器失敏或损坏信号调节部件。例如,低噪声放大器(LNA)通常是一种敏感设备,当其入射功率超过某个阈值时,可能会导致LNA降额或损坏。信号链中任何可能出现意外或不可避免的高信号能量,将会损坏部件或导致不良操作。这时可以使用射频限幅器。在信号链的某些部分就是这种情况,例如混频器或增益块放大器的输入端口。PIN二极管通常用于实现射频限幅器作为入射功率控制的可变电阻。在该实施方式中,射频限幅器的电阻或衰减值是入射信号功率的函数。因此,更大的入射信号能量将导致更高的射频限幅器衰减,以及成比例地减少输出信号。射频限幅器通常与同轴或波导接口连接,但也有表面安装的射频限幅器。

网友:
看外观觉得肯定不便宜,
但看了内部又觉得很便宜.

网友A:
还有灯呢?通过发光消耗能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灯呢?通过发光消耗能量吗

灯用来指示输入信号幅度是否过大

网友B:
外壳用料做工看着厚 实

网友:
传导测试限幅用的吧

网友:
看来射频真就是魔法啊,里面那么横平竖直的导线,那么多直角拐弯。。。欸黑,但就是能用。

网友:
钨丝灯的作用是消耗能量的吗?

网友C:
那几个灯泡就那样放在里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几个灯泡就那样放在里面的?

是的,有个海绵垫着

网友:
有点不明觉厉啊!

网友:
你说的这个东西啊

网友:
200M以下应该国产应该国产的也能搞定的。

网友:
居然从DC开始,不过只到200M。

网友:
灯对应的外壳位置有开孔吗

网友:
背面还有东西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壳用料做工看着厚 实

射频信号的元器件,都是这样子的
需要用非常厚实的外壳和材料来做
很多设备的外壳都是CNC加工出来的,成本很高,卖的也很贵

网友:
一共有三个灯,应该是一个使用,两个备用的吧?
灯是钨丝的吗?

网友:
另外两个灯是咋接上去的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