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红黑三色电子价签4.2寸墨水屏制作日历牌(二)结贴&代码分享

楼主(2025-06-09):
一年前曾经发过一个关于用三色墨水屏做日历牌的帖子,发帖后这个屏幕就扔一边吃灰了,上个月找资料翻老帖子时发现了那个帖子感到让它不了了之有些不负责任,于是决定即使不为了有用仅为填一个当年自己挖的坑也要完成这个作品。

原帖连接在这里:用三色电子价签4.2寸墨水屏做日历牌(一)显示界面设计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24022&fromuid=1505079
有对这个制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移步浏览下,没兴趣的就绕行吧。

自己挖坑崴了自己的脚,记录点亮墨水屏的那点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22049-1-1.html

这个屏当时也玩了很长时间,这次制作没有新画PCB而是借用了此贴:4.2寸黑白墨水屏日历时钟资料分享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84360&fromuid=1505079

用了此贴之中的黑白价签的外壳和为它匹配的PCB板,因为当时入手了两个这货、这个壳子里的墨水屏被我玩坏了壳子用在这里也物有所值了。
主控芯片依然是STC8H8K64U的20脚芯片,使用硬件SPI驱动墨水屏,使用硬件I2C总线驱动RX8025T做时基,使用3.7V500mAH带保护板的锂电池供电,每天午夜过2分更新数据并刷新一次屏幕显示而后MCU、墨水屏全部进入休眠状态,此后包括稳压芯片HT7333及RX8025的功耗在内电池输出的维持电流约4.5uA。

墨水屏驱动的原理图以往有分享过但最近更改一次错误,重新贴于此处如果又发现哪里还有毛病请告知我再修改完善,先谢了。

工程代码:资料保留原创权利应用请表明出处且仅共本站坛友交流使用,请勿转发。

注意!!使用上述代码时请修好主函数中的宏定义为:#define ADC0_data_Difference 400 //电压差值(百分比基准值)【原来程序中为300】 。在此提示就不另发程序了。

内部构造图:因借用了黑白屏的PCB板所以与以前发的黑白屏时钟没啥区别

以下是显示画面:受室内光线影响图片拍的效果很烂凑合看吧

网友A:
顶部的日期显示  双数会不会引起显示越界?    如果月份和日期都是2位数  类似12月29。。
年份只用2位数字表示  也有点不接地气    建议。。

星期移到最下面,这样顶部空间也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顶部的日期显示  双数会不会引起显示越界?    如果月份和日期都是2位数  类似12月29。。
年份只用2位 ...

支持茶妹,把日期放到右下角,电量显示放到右上角,更美观...

二○二五年六月九日

网友C:
板子可以嘉立创免费撸么,贴片有点难

网友D:
做这么一个东西,即使很熟练,也要花不少时间。

网友:
不错不错,节能减耗,保卫家园

网友:
看起来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E:
明明只有黑色红色,为什么说三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部的日期显示  双数会不会引起显示越界?    如果月份和日期都是2位数  类似12月29。。
年份只用2位 ...

欢迎临帖讨论,首先说,双数是不会越界的,因为我在程序中设定了在显示单个数字时显示在两个数字的中间位置,另外,显示两位年份数字确实有些牵强,星期显示放在下面也是不错的设计,但这个屏或许因为老化问题在显示电量的右侧有一个字符的位置显存地址有些问题,就是现在的电池图符的位置如果右移8bit就无法显示了,我没有弄明白原因只能将就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茶妹,把日期放到右下角,电量显示放到右上角,更美观...

多谢!这个屏幕在玩的过程中就感觉显示效果逐渐变差,如果再碰到合适的屏幕换掉这个屏再按照二位的想法修改显示界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这么一个东西,即使很熟练,也要花不少时间。

这种屏局刷很鸡肋、真的仅适合做不频繁刷新显示的价签使用,如果不是没事的闲人为了玩、感兴趣真的没啥意思,起初玩这东西有个想法就是因为显示不用供电为了省电,但后来发现这货做时钟无法跳秒就有些无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明明只有黑色红色,为什么说三色?

网上都这么说也就人云亦云了,白色也算一种颜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子可以嘉立创免费撸么,贴片有点难

还好吧,毕竟一块板子上就这么几个元件,我都是用牙签点锡浆而后铁板烧焊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欢迎临帖讨论,首先说,双数是不会越界的,因为我在程序中设定了在显示单个数字时显示在两个数字的中间位 ...

其实这样也挺干净利落的   茶随便说说   慕兄勿放心上
茶一开始感觉字符余地有点不够的样子  如果双位数字可能会发生越界

看来这个屏顶部也是有特殊的图标位置   不是普通的点阵区域
排版上确实会有妨碍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这个屏幕在玩的过程中就感觉显示效果逐渐变差,如果再碰到合适的屏幕换掉这个屏再按照二位的想法修 ...

这种好像只适合显示静态字符,刷新次数过多就容易挂...

二○二五年六月九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样也挺干净利落的   茶随便说说   慕兄勿放心上
茶一开始感觉字符余地有点不够的样子  如果 ...

真的很高兴和各位讨论问题,这个屏当时也是入手了两个,貌似老王家依然有这货但感觉真的不太好了,有一个屏右侧出现了杂乱的竖线,可以刷出白屏但却与黑色字符显示伴生出现已经扔了,这个屏的显示故障也是在调试后期逐渐出现问题的估计也没有多少寿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的很高兴和各位讨论问题,这个屏当时也是入手了两个,貌似老王家依然有这货但感觉真的不太好了,有一个 ...

现在各种LCD/TFT不要太多  机械寿命应该都会强过墨水屏吧
墨水屏比较适合长时间静态内容  光这一点茶就没兴趣了

网友:
有个建议:ESP32在休眠模式下芯片仅消耗约2.5μa电流,用它做日历屏的主控,可以NTP对时,能省掉rx8025。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各种LCD/TFT不要太多  机械寿命应该都会强过墨水屏吧
墨水屏比较适合长时间静态内容  光这一点茶就没 ...

其实我在接触墨水屏之前也一直在玩各种规格的TFT小屏,但是如果做时钟日历的话用电池供电就感觉吃力了,相比之下LCD段码屏反倒更实用些,而我也只喜欢做时钟显示这些,其他的也玩不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