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请教大佬们这个手电筒咋拆?

楼主(2025-06-09):
(图片)

网友A:
想暴力的话,铁锤用力砸。

网友B:
看着像是丝口的,用力拧,拧不动就上台钳加管子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暴力的话,铁锤用力砸。

不想暴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像是丝口的,用力拧,拧不动就上台钳加管子钳

好的,我再试试!

网友C:
估计得暴力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着像是丝口的,用力拧,拧不动就上台钳加管子钳

二○二五年六月九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得暴力了

这是一次性产品啊!

网友E:
拆来换电池吗?
用个钳子之类的,从后面慢慢拉出来
前阵子我拆过换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友F:
固定住头部,透镜边上那圈类似齿状的环可以拧下来

网友G: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扭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拆来换电池吗?
用个钳子之类的,从后面慢慢拉出来
前阵子我拆过换电池

谢谢,原来后面的盖子可以撬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固定住头部,透镜边上那圈类似齿状的环可以拧下来

谢谢,后面的盖子可以撬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扭就完了

谢谢,后面的盖子撬出来可以了!

网友H:
如果是塑料版的,很大可能是后面直接紧配卡紧的,方法就是把后面按钮那个硅胶拉出来,然后找个平头不带沉头的自攻螺丝(螺丝头要能放进去那个按键孔),然后把螺丝头放进去,一边卡住后面,用钳子在后面夹住自攻螺丝用力一点点把后盖拉出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是塑料版的,很大可能是后面直接紧配卡紧的,方法就是把后面按钮那个硅胶拉出来,然后找个平头不带沉头的 ...

是的,从硅胶按钮的孔可以把后盖撬出来的!谢谢!

网友I:
塑料的?,那就先拆镜片,,如果是伸缩筒,再找2个长条塑料片,充伸缩筒里面2个凹槽插进去,然后一拉,伸缩筒就取下来了,里面就能看到螺丝,,,,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I:
塑料的?,那就先拆镜片,,如果是伸缩筒,再找2个长条塑料片,充伸缩筒里面2个凹槽插进去,然后一拉,伸缩 ...

金属的,从后盖拆的!谢谢!

网友:
前段时间拆了一个,灯珠的支撑部件是塑胶的,我用了6个LED铝基板合在一起,加强散热。

前面调节焦距的部分,用力可以拔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