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希捷Barracuda 530 SSD 固态硬盘,群联主控+东芝闪存

楼主(2025-06-09):
上次在东哥购买的雷克沙NM710 2T 使用不到3天就个屁了,后来售后直接退款,没法又买了一个希捷的固态 好歹也是大厂  群联亲儿子 。主控是群联PS5027-E27 ,颗粒是东芝的 具体flash id 查不出来,不知道是不是在硬盘盒里的原因。。。具体如下图:

网友A:
我用的是128、256的,也就做个系统,存储还是机械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128、256的,也就做个系统,存储还是机械硬盘

我一般是采用冷盘备份

网友B:
固态硬盘的工作原理决定了容量越大 速度就越快。哪怕只是用来装个系统,我自己也是用了个1T的。对于固态的选择,我个人更倾向于带缓存的方案。现在的方案,已经做不到像46XT+MLC那样无缓也能不掉速了。现在的方案都会掉,但有缓的话,好歹没有大波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态硬盘的工作原理决定了容量越大 速度就越快。哪怕只是用来装个系统,我自己也是用了个1T的。对于固态的 ...

这个是固定slc 大概56g,缓存外1.3g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态硬盘的工作原理决定了容量越大 速度就越快。哪怕只是用来装个系统,我自己也是用了个1T的。对于固态的 ...

我做移动硬盘 所以就不需要缓存了,带缓存的太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