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灯电压、功率是多少?咋接线?

楼主(2025-06-09):
一个灯不亮了,找遍灯上里外各个面没见到参数信息,咋咋能知道它的电源电压、功率大小?

有个9脚螃蟹,隐约看到型号,由此可以判断电压和功率吗?

网友:
拆个灯珠测一下就可以了解个大概。

网友A:
那个8脚的根据型号搜一下DATASHEET就知道了...

二○二五年六月九日

网友:
这个是干啥的灯

网友:
看到4个二极管……等后人继续

网友:
修这个灯不如花几块钱买个外置的。

网友:
这种应该是12伏到80伏那种宽电压的。可以用可调节电源,先调12伏,然后慢慢往上调,观察电压和电流。如果电压和电流成反比就对了。如果电压和电流同时增大,就说明只是固定某一电压的,这样电压高了就会把灯给烧坏。

网友:
一个汽车尾灯?

网友B:
应该是电动车用 12伏到80伏通用款,我才买了一个,电压50V下,实测0.28A。如果带远近光功能,红色 和黄色是远近光正极,

网友:
那就先接个220V上去试试

网友:
像是5050的灯珠

网友:
整个更换吧,几块钱,220v直接用

网友C:
你这散热不行,要厚铝外壳的

网友:
这个不好判断

网友:
管它多少电压,先点亮再说,最多就寿命差点,用坏了再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8脚的根据型号搜一下DATASHEET就知道了...

嗯,8脚螃蟹丝印oc5738查到了,是8~80v电源的led控制片,用12v电源点亮了。
谢谢老师啦。

楼主:
5050是灯珠尺寸吗,这个是3x3毫米的,看所以灯珠并联的样子电源电压不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电动车用 12伏到80伏通用款,我才买了一个,电压50V下,实测0.28A。如果带远近光功能,红色 和黄色是 ...

用12v电源黑-红+点亮了,那么再把黄线接+就是弱光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散热不行,要厚铝外壳的

看黑壳子后面的翅片以为是铝的呢,拆开发现就是黑塑料(壳子固定部分断掉了,若是铝的会结实点?),而且灯板也没紧贴,估计散热拉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