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关于工具手柄上的字迹 有啥办法能去掉吗

楼主(2025-06-09):
请问手柄上这种字有啥办法能去掉吗,试过好多种方法都没啥效果...(淘宝上买专门油墨清洗剂,酒精都不行)

最后,如果实在没啥办法

请问我要以毒攻毒用笔给他遮盖住用哪种油墨笔,之前用过一种涂抹了过段时间一擦又掉了,不知道他本身的字用的是啥笔,质量真好...

网友:
小磨机直接磨。
或者用抛光轮慢慢拋。

网友A:
搞不掉的,这种应该属于油性的东西已经渗进去了。

网友B:
记号笔写的,很难搞

网友:
精忠报国四个大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不掉的,这种应该属于油性的东西已经渗进去了。

磨机,直接磨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记号笔写的,很难搞

+1,撸主说的覆盖时间长会掉可能是水性的笔,用油性记号笔糊上绝对不会掉...

二○二五年六月九日

网友:
洗板水,,洗板水的原理就是腐蚀上面一层物质,洗板水反复擦

网友:
我除小广告的油性污渍用的优露清  500ml装  效果不错   你这个可以浸泡处理试试

网友:
用汽油,用化油器清洗剂

网友:
记号笔油性的话,如果刚写不久,可以用酒精擦拭,亲测有效。
时间太长了的话就不保证能完美的去除字迹。

网友:
用稀料试试,,,

网友:
打不过就加入,用同样颜色的记号笔全部涂抹上不就看不出来了嘛,多试几种防水油性记号笔

楼主:
我试了用小电摩加上那种羊毛抛光轮低转速慢慢抛可以比较好的去掉。
所以我就把悬赏给第一个说这个办法的老哥

谢谢大家了!!感谢!

网友:
记号笔很多种,涂个黑色手柄

网友:
同意涂黑

网友:
油性记号笔,字迹已经浸进去了,实在不行换胶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了用小电摩加上那种羊毛抛光轮低转速慢慢抛可以比较好的去掉。
所以我就把悬赏给第一个说这个办法的老 ...

能不能发一下打磨前后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