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大家有没有感觉现在的变频空调容易出臭味

楼主(2025-06-09):
就是这货,价格2400安装费300一点都不便宜,去年4月装的,到10月就吹出一股子酸臭味,只有调到24度以下才没味,花80京东下单上门洗了一次好点了。没想到今年4月开始使用到现在,又吹出那股酸臭味,实在受不了。以前格力定频的用了12年都不臭,难道这变频技术反而倒退了?

网友:
空调内部肯定不存在臭味。要不然是不是负离子杀菌器的臭味?不会太明显吧?应该是有别的问题。

网友:
其实是铜臭味

网友:
净瞎说什么大实话...

二○二五年六月九日

网友A:
格力早就承认了确实有这个问题,这个是亲水铝箔产生的异味,要么温度调低,要么就慢慢习惯,再不行只能换机了

网友B:
以前格力广告做得大,上了一次当,家里四台格力一台凉霸,这次趁国补装修完,全换成美的

网友:
这年头还有人买格力

网友:
董大妈原味空调

网友C:
就像臭水沟里的水时间一长就会产生粘液阻值冷凝水流动,空气内灰尘细菌吸附,时间越长越臭,一般水很难清理,兑了84喷洒后会好一段时间,大概一礼拜又会出味道,没什么好的办法!

以前的空调用纯铝蒸发器时确实10年不洗也不会有味道,哪怕是看上去都黑的不行!

网友:
难道这么大的厂,没有测试,体验就销售到市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格力广告做得大,上了一次当,家里四台格力一台凉霸,这次趁国补装修完,全换成美的 ...

看来董婊学会了雷军那套,只顾营销,不管品质了。

网友:
这种只有一个办法,每次停机前切换到通风模式,工作一会再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格力早就承认了确实有这个问题,这个是亲水铝箔产生的异味,要么温度调低,要么就慢慢习惯,再不行只能换机 ...

TCL好像没有

网友:
用这空调,半夜满脑子都是董阿姨的头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格力广告做得大,上了一次当,家里四台格力一台凉霸,这次趁国补装修完,全换成美的 ...

美的能艰过格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像臭水沟里的水时间一长就会产生粘液阻值冷凝水流动,空气内灰尘细菌吸附,时间越长越臭,一般水很难清理 ...

喷84会不会有腐蚀

网友:
变频空调在低频工作时,蒸发器温度比较高,可能在16度以上,这时蒸发器上有水分,温度又高到细菌可以繁殖,还有空气中带来的灰尘养分,产生酸臭味。

定频空调在压缩机工作时蒸发器温度在10度以下,细菌不会生长,不会臭。但是在外机停机后3-5分钟,蒸发器有水分且温度在16度以上时,也会吹出酸臭气味。

网友:
这个臭味确实是有,还以为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用碱性清洗剂

网友:
我家一台海尔、一台格力、两台美的。只有美的不会臭,格力最臭,异味很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