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研究这块空调充氟压力表 是我理解有问题还是标注有问题

楼主(2025-06-09):
这块压力表已经买了几年了。

前几年空调缺氟,买了氟里昂R22、压力表、充氟管套装。充氟后空调正常了。
今年发现一台空调又缺氟了,又买了一罐冷媒。
冷媒几天后才到货,仔细研究了几年前买的套装中的压力表。
发现问题了。
这款压力表相当多的空调充氟视频都用到了它。
说是充氟到外圈显示的4.5到5即可。
按照此表的标示,外圈单位是”cm Hg",内圈单位是“in Hg”,也就是说,外圈显示是“厘米汞柱”,内圈显示是“英寸汞柱”。
但按照空调的标签,标准压力是“0.45MPa”,即“0.45兆帕”。
这”4.5cm Hg",即“4.5厘米汞柱”,和“0.45MPa”,即“0.45兆帕”。不粘边。
是我的理解有问题,还是压力表的标注有问题?

网友:
綠色的字是负压,黑字是正压,我理解的对吧!

网友:
工作压力和学习压力的确是不沾边!

网友:
看黑色的标度,你说的是绿色的不是这个标度。
即0.5Mpa约等于72.5189psi.也就是你表中的5位置左右,没没病,是你自己不会看表。

何况你完全不理解加这个压力为什么,其实也就是启动电流和运行电流的差异,即四通阀等打开是否顺利等等,归根到底你若较真应该拿电流表测运行电流和启动电流,一般没那么严谨,差不多就可以,不是说你多个几ma就不行,少个几ma就会死人的,大差不差就行了,又不行搞科学研究

最最核心的问题是你那些大螺母没有拧紧所以才导致的年年要加氟,必须要拧紧螺母,严谨的话应该拿扭力扳手测扭力,必须要多少牛米才可以,哈哈哈

网友:
绿色单位对应的是绿色真空度,黑色的单位对应正压力。

网友:
绿字对应绿刻度  黑字对应黑刻度  4.5位置就是4.5kg  0.45兆帕

网友:
从蓝色字体得知,真空极限是-76mm hg 。  所以 大气压强 101kpa  约等于 76mm  hg 。约等于 0.1 mpa 。所以,最外圈的 黑色字体 单位是 大气压 ,约等于 BAR 。
最外圈 4.5  就是  4.5 * 76mmhg 。    就是 4.5 bar ,    就是 0.45mpa 。

网友:
绿字是负压,也就是真空度

网友:
表的刻度是PSI

网友:
六楼图文并茂说明问题了

网友:
六楼图文并茂说明问题了~

网友A:
666好多大佬冒泡!又学习了。
那请教一下,红色刻度是制冷剂在此压力下的沸点吗

网友:
‌0.45MPa等于4.59公斤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666好多大佬冒泡!又学习了。
那请教一下,红色刻度是制冷剂在此压力下的沸点吗 ...

同问同求

网友:
表没标错,楼主理解错了~外圈黑色刻度数字的单位是黑色字体的单位,就是“kgf/cm2~公斤/平方厘米”或者“大气压”或者“约0.1MP(兆帕)”和psi,所以R22空调吸气压力在4.5大气压或0.45兆帕上下即可。
而绿色刻度是低于0大气压以下的压力值或者说真空度,用绿色字体的单位cm/Hg(厘米/汞柱)和in Hg,真空度习惯上这样表示(有某种方便)。
不同颜色的意思就是~黑色刻度读数的不要用绿色的单位,绿色刻度的数字不要用黑色的单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666好多大佬冒泡!又学习了。
那请教一下,红色刻度是制冷剂在此压力下的沸点吗 ...

是的或者说此压力下可以得到冷冻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