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总不能在一个坑里跌两次吧 - 来自亮机卡的诅咒

楼主(2025-06-09):
买的小主机准系统装了个电脑,因为是不带核显的,就需要一块亮机卡,小主机内部空间有限,虽然有PCI-E插槽,但普通的半高卡还嫌长,像这个就不行,后面有长一段就装不下。

只能用下面这种没有屁股的,但可选范围就少了

挑来挑去,看中了一块GT710 2G的显卡,尺寸符合,能装到小主机里
结果装好系统后测试,总在开机几分钟到半小时之内不定时死机
排除各种可能的故障原因,里里外外更换配件和重装系统,发现装Linux就没问题,装windows就死机
而且在安装过程中无论时间多长是完全稳定的,只有打完驱动后会无规律死机
那么很有可能的显卡问题,亮机卡不值钱,又购入了块GT210 1G的显卡
装上后还是同样的问题,不规律死机
总不能两块显卡都是有毛病的吧,就拿这两块显卡放其他的电脑上测试
结果是稳定的一批,那不会是主板的问题吧,如果不装显卡,用集显的CPU测试稳定
最后想到不会是PCI-E插槽的问题吧,果然,在BIOS把PCI-E的速度从AUTO改成GEN1就解决了

网友A:
有没有一句MMP当讲不当讲?

二○二五年六月九日

网友:
挑来挑去,看中了一块GT710 2G的显卡

网友:
没有机箱内部照片,差评!
第二张显卡的金手指只有正常的一半,最多X8,主板不能自适应?BIOS有缺陷?
你要求的短卡还是很多的,要先量好空间尺寸,就不会走回头路。

网友:
PCI-E的速度从AUTO改成GEN1是多大的速度

网友:
我试过电源功率不足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到底是啥问题?是不是电源不足

网友:
这问题还真不好找到

网友:
会不会是触点脏或老化引起的。

网友:
兼容性的问题

解决了就好

网友:
PCI-E的速度从AUTO改成GEN1就解决,,,应是降速,,,以前看过主板后辍命名GEN3

网友:
建议升级bios试试

网友:
在BIOS把PCI-E的速度从AUTO改成GEN1,学到了

网友:
升级bios试试 小机箱俺一般都是用的集成的

网友:
前面说“买的小主机准系统装了个电脑,因为是不带核显的”,后面又说”如果不装显卡,用集显的CPU测试稳定“?

网友:
亮机卡一般不太会有功率的限制,除非电源功率实在太小,一般都是有冗余量的,至少50W余量总是有的,足以带起一张亮机卡了。
当初买的康舒电源,标400W,极限功率680W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一句MMP当讲不当讲?

大声讲出来嘛,虽然我们都知道你要说啥!

网友:
这两个亮机卡真是老而不退

网友:
亮机卡必须要有一个备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