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屏幕边缘出现在黑色条纹

楼主(2025-06-09):
如图:

这是屏幕坏了还是啥原因呢?眼神不好了,也看不出来有没有贴膜。

网友:
这是老年斑,老了

网友:
换新的呗...

二○二五年六月九日

网友:
漏液了吧,屏的问题吧

网友A:
如果是液晶屏有可能是漏液,不过有的会自动消失的。

网友:
估计屏不行了

网友:
拿手指甲刮一刮,有可能会好,不保证长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液晶屏有可能是漏液,不过有的会自动消失的。

是的,估计是寿命到了,我有一台6SP,应有七八年了,用到发热就出现了,放几天冷却一下,又没有了

网友:
这个是用到承年了长毛了滴吧

网友:
屏的问题,不影响触摸,边缘能看清楚就先用着。

网友:
屏受过挤压/撞击形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液晶屏有可能是漏液,不过有的会自动消失的。

确实,我遇到过。手机在胸前兜里放,弯脚捡东西,啪一声手机掉地上,然后慢慢一个大黑斑,扔一边半年,再打开看,斑没了。但谁都不会等半年,都直接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