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各位大佬想买个万用表看家哪个好呢?

楼主(2025-06-09):
想买个万用表看家,自己学学基础电路,灯坏了,电脑主板坏了能自检一下。看了一圈基本就是136和890,后面看到了众仪比较小功能也比较齐,看上了zt109和111,相差10块。好像111多了个测温度的,有必要买111吗?各位大佬有其他推荐的话请推荐100以内,小白测测家电类功能多实惠为主。

补充内容 (2025-6-10 14:38):
完结,最后买了楼下老哥推荐的天宇T21L,没买众仪,毕竟放家里,而且看不会修老哥说众仪转盘有点毛病。那就挑个便宜功能多的吧

网友:
坛里多看看贴,大佬们好多工具

网友A:
有钱福禄克 没钱二手福禄克

网友:
推荐136b+,众仪的我有,测量很慢,而且送的表笔很挫

网友B:
众仪就是玩具表的代表!!!

如果说只是想买一块到手及用的,推荐优利德UT60S,挺不错的一款小表。

个人推荐:
第一档,胜利86E、优利德UT139E、191E;
第二档:OWON利利普HDS120、OW65、B41+;优利德61E+;日置3246-60、DT4222;
第三档:FLUKE117、优利德UT181、日置DT4224、是德1242C;
第五档:FLUKE87VC、日置4282、是德1253A/B、优利德UT197。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众仪就是玩具表的代表!!!

如果说只是想买一块到手及用的,推荐优利德UT60S,挺不错的一款小表。

沃德天你推荐的都是100以上的,我只是有点兴趣的小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钱福禄克 没钱二手福禄克

福禄克DT9205A才40多?入门小白测测小东西,100以内就行了不是专业电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众仪就是玩具表的代表!!!

如果说只是想买一块到手及用的,推荐优利德UT60S,挺不错的一款小表。

估计楼主需要的是第零档

网友:
问问,觉得啥表都有点问题的不会修大师

网友:
目前最实惠的就是天宇T21L ,啥功能都有,精度也凑和,就是液晶屏可视性上差一点,才不到50块。

网友C:
zt111我正在用,因为体积小,所以户外放维修包专用,这个表屏幕可视角度小,自带的表笔质量很差,如果这2个你能接受就买。
个人是推荐你买天宇T21L的,价格跟便宜不到50,速度非常快。

网友:
9.9包邮够用了...

二○二五年六月九日

网友:
几十块的表随便买

网友:
ZT102A 可自动,可手动,几十块一个

网友:
UT89X,不过价格会超支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zt111我正在用,因为体积小,所以户外放维修包专用,这个表屏幕可视角度小,自带的表笔质量很差,如果这2个 ...

21和111比好像就是少了个切换手动量程,差了20块。不是很重要还是买便宜的21l吧

网友:
我过手十几块万用表,有热电偶测温功能但都没用过
有了红外测温枪,万用表的接触式测温用处就不大了

炮灰表随便选
但长期用当生产力工具的话,就像买电脑
先看芯片方案,就像电脑处理器,比如0660
再看电路做工,尤其是决定精度的分流电阻,好表都上排阻
最后看屏幕显示盒外壳做工用料,
综合下来国货优利德胜利都有口碑好的型号,耐用度设计没问题

网友:
众仪ZT102L有电感,温度,频率,NCV等等挡位 ,功能齐全,性价比高,我用了两年多,感觉还不错,有兴趣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众仪就是玩具表的代表!!!

如果说只是想买一块到手及用的,推荐优利德UT60S,挺不错的一款小表。

请教:是德1242C有何出众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