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你们的无线鼠标电不足了都是什么现象呢

楼主(2025-06-09):
笔记本带的一个无线鼠标,没有电池开关,前几天拿出来用时灯总是有节奏的闪动,不能使用,后来闪了很长时间又能用了,后来这次用又是等了老长时间才连接上能用,十分郁闷,
拆开看也没毛病,就是电池电压低些,
很久前换的新电池就没怎么用,
检查电路,
单节5号干电池,滤波,经过电感输入到升压三端IC,输出2.8V,一直通着电,2.8V始终存在,静态电流也不知多少
又得改造了
换成14500磷酸铁锂,依然是接人一个PMOS管,GS间接个10M电阻,G负之间接两个不锈钢螺丝当电极,手摸住电极就工作。
有个问题就是到了冬天可能要先舔手指

网友:
那俩螺丝是点睛之笔

网友A:
没电就充电,你这个应该是没保护板吧,一负载就掉电到带不起了,当然我猜的...

二○二五年六月九日

网友:
我用的微软4000,电池不行了!直接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电就充电,你这个应该是没保护板吧,一负载就掉电到带不起了,当然我猜的...

问题是后来又能用了,后来这次也是,换了节新电池上去就能用,
改造了它就不会偷偷耗我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后来又能用了,后来这次也是,换了节新电池上去就能用,

这不是正常么?

二○二五年六月九日

网友B:
改个开关才是最好的,改个开关才是最好的,改个开关才是最好的,

网友:
都是什么现象?
用着用着突然断线(移动鼠标的时候出现明显断开的感觉),突然的左键不灵(实际上是左中右外加滚轮都不灵了,只是左键用的多)+移动鼠标光标不动,抬起鼠标红灯明显比正常时刻暗且没有正常时的有规律的一闪一闪的(实际上一直在闪,只是眼睛看不出来罢了)

网友:
改锂电池,带休眠的,

网友:
修修改改又三年,买个新 的,现在价格不也贵

网友:
现在新的不贵

网友C:
好一点电池怎么也能用个2年吧

网友D:
微软老型号,wireless optical mouse 2.0,电池不足时会跳出提示框,前提是安装了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微软老型号,wireless optical mouse 2.0,电池不足时会跳出提示框,前提是安装了驱动 ...

连接也没连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个开关才是最好的,改个开关才是最好的,改个开关才是最好的,

忘关的人很多

网友:
电池没电鼠标无法使用!但是一般我这个比较省电--一个5号电池用1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一点电池怎么也能用个2年吧

现在的应该没问题,一节五号或者七号电池能用很久。老产品的耗电量大,两节电池能用半年就很了不起了

网友:
快没电时指针一跳一跳的

网友:
我的鼠标,两个5号电池,理论上能用3年,实际上我等不到3年,一般2年多就换了,电池实在没有存在感。

有人说,UI电量谁不会显示,那我就顺手证明一下,大品牌不忽悠,外国人不UI:

网友:
微软的鼠标,用电池一年了,还能用,
最坑爹的是苹果的无线,
一个月就不行了,
主要是自作多情有触摸功能,特耗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