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洗衣机久不久的还是要拆洗一下,触目惊心啊

楼主(2025-06-09):
不记得这是第几次拆洗了,虽然也不记得上一次拆洗是什么时候,但依稀记得应该不到一年的时间,情况依旧很严重,建议大家有时间还是要多点拆洗。

网友:
要想不脏,只能每周或者每月洗一次了。

网友:
好不好拆啊,看了你拆的,俺的也想拆洗洗

网友A:
和我的松下洗衣机结构大致一样,但又好像有细微差别。我那台一般两三年拆开洗一次,我之前一直有说过,这类洗衣机唯有完全拆开才能清洗干净,包括空调也是一样,什么专用清洗剂都是空了吹,没卵用。

网友B:
我准备发明一个——洗洗衣机机

网友:
洗衣机用久后一定须拆洗的,不然,细菌都会滋生很多的。

网友C:
你在哪里壁上积了那么多水垢?积水垢与水的硬度密切相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在哪里壁上积了那么多水垢?积水垢与水的硬度密切相关。

这是污垢不是水垢

网友:
天天用的也就那样了,只怕是用一次,停一周,再用的时候里面就难说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准备发明一个——洗洗衣机机

那你这个,洗洗衣机机,脏了怎么办,还要有个,洗洗洗衣机机机

网友:
一般用消毒水转转,能起到消毒杀杀菌的作用。

网友:
这洗衣机不是一般人可以拆的,能拆装的动手能力都很强。

网友:
清洗后的效果看着还不错

网友:
洗衣机用5年差不多可以换了。

网友:
清洗后的效果看着还不错~

网友:
看到这个还是以前的双缸洗衣机干净

网友:
这种波轮洗衣机我以前都是一年拆一次。弄高压水枪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我的松下洗衣机结构大致一样,但又好像有细微差别。我那台一般两三年拆开洗一次,我之前一直有说过,这类 ...

还是有用的,但是没有吹的那么好。我家滚筒的一个月用一次那种泡腾片清洁,两年这样有拆过一次,还是挺干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你这个,洗洗衣机机,脏了怎么办,还要有个,洗洗洗衣机机机

无限套娃

网友:
还不是太脏。我的公寓租出去3年,新洗衣机,退租后我拆开洗,这种污垢能拆出来半斤。高压水枪洗了一整个下午。